stc89le58rd+内部eerom操作那位做过

楼主(2008-01-28):
(无正文)

网友A:
上电瞬间可能出现读数据错误

我以前用过
结果测试的时候发现
如果反复上电掉电
会出现数据错误的现象

具体表现是这样的:
我在里面定义了两个字节作为 标志位。
每次上电先读标志位用于判断是新的IC还是旧的IC。
如果是新的IC则写入默认数据
旧的IC则读出数据

频繁掉电上电测试中会发现,已经修改过的数据会变回 默认数据

可以推测,是由于读出标志位错误导致写入了 默认数据导致。

网友B:
"Wahaha"网友使用过

说见USB版板的加精**。

网友C:
huifu

数据手册上应该有样例。

网友D:
RE:

用过,程序按手册上的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