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电机调速时碰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1-29):
用外部中断测电机转速,转一圈中断一次,用定时器记录转一圈所要的时间,然后调用PID函数进行调节。我发现在启动过程中,采样周期随速度的提高一直在变化,你们电机调速时周期是固定的吗?不固定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楼主:
坛子里的大虾不会都提前放假了吧??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B:
这个应该用测速发电机测速,否则没法保证低速性能。

我搞过几年机床伺服系统,用测速发电机可以轻易达到1:1000的调速比。

楼主:
ocon,我不是要调速,我是要通过PWM调速稳定在6K

但是在速度上升过程中测速跟pwm调速周期都跟随速度变化而变化,我记得好像固定周期的

网友C:
看起来你的采样周期是由实际转速控制的,应该是固定的吧

采样周期要高于转速的,否则违反定理

网友B:
如果能够保证精度,理论上采样周期当然是越短越好。

不过,只要你能测出速度来,不管周期多少都可以用于PID调速。

楼主:
ocon、netjob、snakeemail,现在就是转一圈测一次速度

然后调用一次pid,在速度稳定前采样周期及pid调速周期都在随转速变化,这种状态对调速是否有不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