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汇编程序中查表的问题

楼主(2008-01-29):
看这两段程序的数据表

TAB1:
DB 18H, 30H, 1CH, 10H
DB 20H, 40H, 1CH, 10H
DB 18H, 10H, 20H, 10H
DB 1CH, 10H, 18H, 40H
DB 1CH, 20H, 20H, 20H
DB 1CH, 20H, 18H, 20H
DB 20H, 80H, 0FFH, 20H
DB 30H, 1CH, 10H , 18H
DB 20H, 15H, 20H , 1CH
end

NUMTAB:DB 0CFH,03H,5DH,5BH,93H,0DAH,0DEH,43H,0DFH,0DBH
END

想问下 为什么这一个表格又这么多DB
而第二个表格就一个DB ,是根据什么设置的
请高手点明一下哦  谢谢

网友A:
DB后更数据,你想放多少个都可以

排列只是为了整齐、便于人 看

你就把“DB” 翻译成“放字节数据” 就可以,
格式就是:
“放字节数据”  数据1,数据2,。。。。。。

PS :为什么不去看书?????????

楼主:
书上找不到啊 哪有你说这么清楚的啊

楼主:
再看看啊

TAB1:
DB 18H, 30H, 1CH, 10H
   20H, 40H, 1CH, 10H
   18H, 10H, 20H, 10H
   1CH, 10H, 18H, 40H
   1CH, 20H, 20H, 20H
   1CH, 20H, 18H, 20H
   20H, 80H, 0FFH, 20H
   30H, 1CH, 10H , 18H
   20H, 15H, 20H , 1CH
end
 我这里把只留一个DB 结果和原来一样吗

网友B:
楼主的ID,好吓人啊

楼主的ID,好吓人啊

楼主:
吓人归吓人 你来了至少回答点什么吧 哎

网友C:
DB 汇编伪指令

DB 伪指令
DB 指令以表达式的值的字节形式初始化代码空间。
格式: [标号:]    DB   表达式表
表达式中可包含符号、字符串、或表达式等项,各个项之间用逗号隔开,字符串应用引号括起来。
括号内的标号是可选项,如果使用了标号,则标号的值将是表达式表中第一字节的地址。
DB 指令必须位于 CODE 段之内,否则将会发生错误。
TABLE:
DB  0CCH,0FAH,000H
TABLE1:
DB  "123A  BC "

楼主:
谢谢 还好 是这样子的 和我想得一样

懒人一点都不懒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