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字节颠倒用什么方法最好?

楼主(2008-01-31):
如:
0110 1101
字节颠倒,0-7,1-6....成
1011 0110

记得以前面试的时候见过这个题目,但还不知道最优方法是怎样.

大家有什么好方**

网友A:
最快的方法是查表,简单的方法是移位,折衷的方法是位替

楼主:
...

查表:8bit逐位检测,查表,最后或运算得结果.?

移位,怎么移?移位次数和权有关?

位替换,逐位检测,对应置位,最后得结果,同查表法.?

网友B:
用dsp

用dsp最好,
直接支持.

楼主:
..

那还不如叫别人做最好了..

网友A:
LZ没理解查表的方法,再去想!

网友C:
查表最快,为减少占用存储空间,可采用高低4位分别查表再

这样表格只需16字节,再加上少量指令,又快又省空间!

网友D:
赞平经理一个

我的想法经已out了

网友E:
平常人说 的好

网友F:
好老师呀

xwj不去做老师可惜了,中国就缺这种老师呀哈哈

网友G:
楼主是不是有大量的表格写反了,要对调过来送LCD?

可以写个简单的宏 来 修改全部表格,使数据对调

楼主什么语言,什么单片机?

为了应对老板一会儿要正显LCD,一哈儿要反显LCD,(为了安装方便)

网友B:
8楼的方法很好

8楼的方法很好

网友H:
用汇编

把第一个字节左移到进位 C,然后把进位 C 右移入第二个字节,三四行汇编语言就OK

网友B:
8楼方法最好

8楼方法最好.
学习!!!!

网友I:
顶平常人

有的 cpu 有这么一条专用的指令,用来做 fft.

网友J:
记得最新的Cortex M3汇编指令有一条,忘了~~~DSP是有的.

网友B:
Cortex M3要是有这一条指令

Cortex M3要是有这一条指令,做fft就高效了.

网友K:
嘿嘿

简单指的什么?A运行时间?B占用空间?CC源代码?D汇编源代码?如果是C,一行代码就够了,不过效率不高,需要7个与运算、8个移位运算、7个或运算。
假定x的类型是char:
x = (x>>7) | ((x&0x40)>>5) | ((x&0x20)>>3) | ((x&0x10)>>1) |  ((x&0x08)<<1) | ((x&0x04)<<3) | ((x&0x02)<<5) | ((x&0x01)<<7)

网友C:
Cortex-M3中确实有这样的指令,估计C编译用不到这条指令

这条指令是:RBIT.W <Rd>, <Rm>,C编译用不到这条指令,不是因为C编译做得不好,是因为C语言没办法描述这样的操作,除非用内嵌汇编的方式。

---------------------------
另外,没想到我8楼的小窍门还挺受欢迎,谢谢各位大虾捧场;只可惜匠人被大雪困住了,否则的话,没准还能赚条21IC有史以来最短的裤头,哇哈哈哈。。。。

网友L:
哈哈,早就有人送裤子给平常人了

自己还不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巧妙,真是~~ 一语道破天机呀 ~~

网友M:
这个方法也不是很简答啊!

8楼的方法:

y = table[x&0x0f]<<4 | table[x>>4];

能够用C实现得更简单吗?

网友N:
移位或查表或直接用位判断操作(适合有位操作的MCU)

网友O:
求字节颠倒的半字节查表法的详细论文

以便更多人分享

网友P:
想起以前了,汗!!!

我有次把电路版画错了,就只能用查表把8位全部倒过来......
还有,那个表格也不小,自己打字累,用vc写了个小东西,输出在文件里
ctrl+c ctrl+v在程序里就好了
现在单片机FLASH都大,256字节不算什么,16字节也就少了一点点,应该不差那么一点:)

网友Q:
查表法与移位法程序

查表法:
INT8U ReversalTbl[] = {0x00, 0x08, 0x04, 0x0c, 0x02, 0x0a, 0x06, 0x0e, 0x01, 0x09, 0x05, 0x0d, 0x03, 0x0b, 0x07, 0x0f};

INT8U ReversalFun(INT8U input)
{
    INT8U output;
    INT8U byte_h = Reversal[input / 16];  //高8位查表
    INT8U byte_l = Reversal[input % 16];  // 低8位查表
    output = byte_l * 16 + byte_h;    //交叉代替
    return output;
}

移位法:(C51)
INT8U bdata InData;
sbit Bit_L = InData^0;
INT8U ReversalFun(INT8U input)
{
    INT8U i;
    INT8U output = 0;
    InData = input;
    for (i=0; i<8; i++){
        output = output << 1;    //输出数据初始为0,左移1位仍为0
        output += (INT8U)Bit_L;
        InData = InData >> 1;
    }
    return output;
}

网友M:
用硬件实现

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如果是单片机的话,可不可以在IO资源充分的情况下这样实现:

PORTA = x;
y = PINB;

外围用线路把PA口和PB口颠倒过来接。

网友N:
30楼的方法不错

不过还是不如直接查表

网友H:
如果一定要用C

void reser(char InData)
{
  char i;
  char OutData = 0;

  for (i=0;i < 8; i++)
  {
    if ((InData & (1<<i) == 1)
      OutData |= 0x80 >> (7-i);
  }
}

网友R:
查表

还是查表的效率比较高

网友N:
随便说说

32L的
if ((InData & (1<<i) == 1)
      OutData |= 0x80 >> (7-i);
}
效率很低,下面的会快很多
unsigned char byte_reverse(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y;

    for(i=8; i; i--){
        y <<= 1;
        if(x & 0x01){
            y++;
        }
        x >>= 1;
    }
    return y;
}

网友S:
34L:这样是不是更快些

unsigned char byte_revers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mask = 1, result;

    while(mask)
    {
        if(byte & 0x80)
            result != mask;
        byte <<= 1;
        mask <<= 1;
    }
    return result;
}
当然,无论如何改,都没有高低4位分别查表再对调 方法快!

网友Q:
35楼好办法,修改几处笔误,^_^

unsigned char byte_revers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mask = 1;
    unsigned char result = 0; //将result初始为0

    while(mask)
    {
        if(byte & 0x80)
            result != mask;  //应是result |= mask;
        byte <<= 1;
        mask <<= 1;
    }
    return result;
}

网友L:
30楼的方法有新意

不占用软件资源,占用硬件资源,符合嵌入式系统设计中“以硬代软,以软代硬”灵活变通的原则

网友T:
30楼确实很聪明

网友U:
代码如下

还有一种算法,虽然很巧,不过不一定快:简述如下
abcdefgh 相邻两个交换->
badcfehg 2 2交换->
dcbahgfe 4 4交换->
hgfedcba

网友V:
把读入口线倒过个怎么样?

如果数据是从外部读入的!移位是最简单的,但最费时

网友M:
39L的方法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你的几个交换?

网友W:
看看,我写的 C51 程序

看看,我写的 C51 程序
unsigned char bitswap(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ch;
    CY = 1; ACC = c; CY = ACC & 0x80;
    do { c = ACC;
        ACC = ch; CY = ACC & 1;
        ch = ACC; CY = 0;
        ACC = c;  CY = ACC & 0x80;
    } while (ACC);
    return ch;
}

总共才 17 bytes 的程序.

网友W:
A51写得更短, 11 bytes,54 Clocks

?PR?_bitswap?CONVERT   SEGMENT CODE
    RSEG    ?PR?_bitswap?CONVERT
    PUBLIC  _bitswap
_bitswap:        ; 11B, 54 Clock
    SETB    C
    CLR    A
    XCH    A,R7
    RLC    A    ; Bit 7
conver1:
    XCH    A,R7
    RRC    A
    XCH    A,R7
    RLC    A    ; Bit 6 ~ 0
    JNZ    conver1
    RET

网友X:
硬件口线交换应该是最快的

如果要速度快,即使用查表法,也应该把表定义到 RAM 中(实际上是初始化时由 ROM 中读到 RAM)

我用过类似30楼的办法,只用一个口,不过后来看设计得比较失败,失去了速度快的优势,不如直接用两个口。

网友Y:
字节倒过来写就行了.

字节倒过来写就行了.

网友Z:
45楼说话真是幽默

赞一个。。。。。

网友AA:
51汇编"SWAP A"

网友N:
48L

SWAP A是交换ACC的高低半字节,不符合要求。。。

网友AB:
如果追求速度,一般要嵌入式汇编程序

带标志位的移位

rr r0
rl r1

rr r0
rl r1

rr r0
rl r1

rr r0
rl r1

rr r0
rl r1

rr r0
rl r1

rr r0
rl r1

rr r0
rl r1
有比着速度快的吗?

网友AC:
Bits SWAP 13 CYS 51 ASM

         SWAP A       ; C 32107654
         MOV C, ACC.6 ; 2 32107654
         RRC C        ; 4 23210765
         MOV ACC.5,C  ; 4 23410765
         MOV C, ACC.4 ; 1 23410765
         RRC A        ; 5 12341076
         MOV ACC.3,C  ; 5 12345076
         MOV C, ACC.2 ; 0 12345076
         RRC A        ; 6 01234507
         MOV ACC.1,C  ; 6 01234567

网友AD:
顶44L,我刚想说这个办法

网友K(2008-03-02):
嘿嘿

这个帖子还要玩一玩的!~
unsigned char bitrev(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bdata before_rev = x;
  unsigned char bdata after_rev;

  sbit bfrBit0 = before_rev^0;
  sbit bfrBit1 = before_rev^1;
  sbit bfrBit2 = before_rev^2;
  sbit bfrBit3 = before_rev^3;
  sbit bfrBit4 = before_rev^4;
  sbit bfrBit5 = before_rev^5;
  sbit bfrBit6 = before_rev^6;
  sbit bfrBit7 = before_rev^7;

  sbit afrBit0 = after_rev^0;
  sbit afrBit1 = after_rev^1;
  sbit afrBit2 = after_rev^2;
  sbit afrBit3 = after_rev^3;
  sbit afrBit4 = after_rev^4;
  sbit afrBit5 = after_rev^5;
  sbit afrBit6 = after_rev^6;
  sbit afrBit7 = after_rev^7;

  afrBit0 = bfrBit7;
  afrBit1 = bfrBit6;
  afrBit2 = bfrBit5;
  afrBit3 = bfrBit4;
  afrBit4 = bfrBit3;
  afrBit5 = bfrBit2;
  afrBit6 = bfrBit1;
  afrBit7 = bfrBit0;

  return(after_rev);
}

网友A:
说了:1、硬件读最快;2、查表第二

其他的,再快再快也要慢得多

网友B:
4字节,查表算法

如果嫌16字节太多,根据4位位反转统计规律,
可以用以下4字节查表法.

Table[4] = {0,8,4,12};

High = X>>4;
Low = ( X & 0xf );

if(High < 4)       { High = Table[High]; break;}
else if(High < 8)  { High = Table[High-4]+2; break;}
else if(High < 12) { High = Table[High-8]+1; break;}
else                 High = Table[High-12]+3;

if(Low < 4)       { High = Table[Low]; break;}
else if(Low < 8)  { High = Table[Low-4]+2; break;}
else if(Low < 12) { High = Table[Low-8]+1; break;}
else                High = Table[Low-12]+3;

X = (Low<<4) + High;

网友B:
当然直接16字节查表是最好的折中

unsigned char Table[16] = {0,8,4,12,2,10,6,14,1,9,5,13,3,11,7,15};

//X为待反转的字节
High = Table[X>>4];
Low = Table[X & 0xf];

X = (Low<<4) + High;

除了硬件和不怕浪费空间的256字节查表外,
没有比这个更加快的了.

网友N:
回53楼

bdata变量必须是全局的才行...

网友AE:
C51的,17cycles

uchar bdata Tmpbyte;
sbit Tmpbyte0 = Tmpbyte^0;
sbit Tmpbyte1 = Tmpbyte^1;
sbit Tmpbyte2 = Tmpbyte^2;
sbit Tmpbyte3 = Tmpbyte^3;
sbit Tmpbyte4 = Tmpbyte^4;
sbit Tmpbyte5 = Tmpbyte^5;
sbit Tmpbyte6 = Tmpbyte^6;
sbit Tmpbyte7 = Tmpbyte^7;

unsigned char bitrev(unsigned char Revdat)
{
  ACC=Revdat;       //1
  Tmpbyte=ACC;      //1
  CY=Tmpbyte6;      //1
  _rrca_();         //1
  CY=Tmpbyte5;      //1
  _rrca_();         //1
  CY=Tmpbyte4;      //1
  _rrca_();         //1
  CY=Tmpbyte3;      //1
  _rrca_();         //1
  CY=Tmpbyte2;      //1
  _rrca_();         //1
  CY=Tmpbyte1;      //1
  _rrca_();         //1
  CY=Tmpbyte0;      //1
  _rrca_();         //1
  return(ACC);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