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51中强制退出串行口中断

楼主(2008-01-31):
接收数据超时,则说明数据传输错误,退出串口中断,等待下次中断接收,在C51中强制退出串行口中断需要在中断函数中如何处理:
void serial_isr(void) interrupt 4 using 0
    {bit chaoshi=0;   //超时标志位
     j=0; RI=0;
     receive[0]=SBUF;      //接收机器号,响应串口中断后撤除接收中断
     if (receive[0]==ID)   //判断机器号,对号则接收
        { for (i=1;i<8;i++)
           {
             while(j<100)  //?????超时退出的处理问题
             {if(RI==1){receive=SBUF;RI=0;chaoshi=0;break;}
              j++;chaoshi=1;

             }
             if(chaoshi==1)goto tuichu;
           }
.............
.........    ....
tuichu:chaoshi=0;
  }

我的意思是如果中断接收数据两个字节之间的时间超时(这个时间很短零点几毫秒不会影响主程序),立即停止接收,到中断函数末尾,退出中断。

网友A:
使用第九个数据位发送地址多好

ID对则接收数据,不对则不接收
中断中怎么还要循环等待?

网友B:
这样

while(j<1000);  //?????超时退出的处理问题
             {if(RI==1){receive=SBUF;RI=0;chaoshi=0;j=0break;}else{
              j++;;}

             }chaoshi=1;break

网友C:
在中断里面循环等数据?!

   你完全没有理解中断的思想。
   你在中断里置一个静态状态标记,每次收到数了,同时按照收到的数和当前的标记状态来判断处理方式不就行了。
   中断就应该尽快的返回,怎么可以在中断里等待,那还要中断干什么。

网友D:
书没读好

网友E:
中断程序不是这样用的

中断是用于紧急状态,所以应该尽快退出中断,

正确的做法是中断程序中把收到的数据放进缓存区,马上退出!

然后主程序去处理数据,记录收到信息的是否超时等

一声叹息

网友F:
一声叹息

网友G:
改改接收算法比较好

网友H:
设置一个通信缓冲队列,和一个8位缓冲

每次收到的数据送入8位缓冲,并给出收到数据的标志,出中断,由其他程序将这个数据压入缓冲队列,并具体处理

网友I:
LZ弄清楚查询方式和中断方式的优缺点就明白了

你这个程序严重的不合格

网友J:
强制退出中断?

直接 return() 可以啊(不要给什么参数)

网友K:
嘿嘿

哎呀我的娘啊!你老师是谁?打他屁股吧,串口中断就想咋退出就咋退出了!

网友L:
严重叹息

网友M:
不要在中断里面等数据

网友N:
用汇编行么?

网友N:
用汇编行么?

    我用汇编搞 的,接受一桢数据后连续等待两桢的时间,若没有接到合法的结束标志则退出.实际使用中,对于BAUD RATE有误差的情况很有效.

网友O(2011-05-02):
水平太低看不懂

网友P:
12# AIRWILL 中断的返回值是void~~不能有return的吧~

网友P:
设置一个标志~~再主程序中查询标志吧~~~再中断里面等待~~那还要中断干什么~

网友Q:
楼主是该检讨下了,先把流程图画出来哈。

网友R:
用查询法接受数据前,需要先把中断关了,这么写程序会崩溃

在for循环里RI=1会触发中断重新执行整个中断子程序,而不是执行
{receive=SBUF;RI=0;chaoshi=0;j=0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