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C8051f的100MIPS总是心存疑惑

楼主(2008-01-31):
对C8051f的100MIPS总是心存疑惑.

刚才在一个网站上看到一个网友的质疑,觉得很有道理,盼高手解答:

"
问题是:8051的指令是不规则的,最短的指令有1字节(NOP),最长的指令有4字节,这个不规则的指令体系,导致流水和缓存效率比较低,因为在CPU设计时候难于预则每个指令后下一条指令到底是什么,所以只能设计一个4字节缓存、效率低下。

即使这条指令命中,也只不过缓解了跳转后下一条指令预取指,但是,再下一条指令呢?还要等待。这个措施能够缓解跳转带来的流水冻结,但是不能消除它的影响。

还有另外的复杂因素。8051体系不同于RISC,指令不规则导致译码困难,多字节指令译码难于在一个周期内完成,很可能要多个周期才能完成,所以,CISC流水线普遍比RISC深。而深的流水线,也只不过是把译码逻辑分散到各个流水周期。您提到的取指-译码-执行逻辑,只适应在RISC上, CISC是很难实现的,它非要拉长流水才能实现。

    指令长度的问题,Datasheet上已经明确说明了:运行周期至少等于指令长度。原因很简单,CPU平均每周期只能从Flash取一个字节。不过这个等待已经算入了指令运行周期了,例如,ADD一个立即数比ADD一个寄存器要多一个周期。

C8051译码流水线有多少?Datasheet好像没写。

用最常见的桌面系统比较:

苹果G4使用的RISC CPU流水线是7级,32位处理器;同等的32位CISC CPU P4的流水线是20级(另一个增强版本是31级)。

明显地,CISC的流水线比RICS要深,以弥补指令集和体系结构的不足,但是就是这样,大家也知道,在同等主频下,G4的处理能力比P4强、即便是P4采用了更深的流水线。

    对1-4个字节组成的指令系统,每次从Flash取一个字节,然后要译码、执行,还要保持1MIPS/MHz的处理能力,那么流水线应该多深?最坏情况下,最少1个取指周期、4个译码周期、1个执行周期,再加上回写吧,没有7个流水级能做到吗?

我反复说过了:越深的流水在发生跳转时候,性能下降越明显。这是C8051F避而不谈的

    我个人和Cygnal 公司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我只不过是从技术角度分析C8051F120到底能达到多大的处理能力。

我们工程师讲的是实事求是,而不能相信商人的商业宣传;更不能以这种商业噱头为准,去评估自己设计的系统的技术性能。那样,不但损害了用户的利益、最终也砸了自己的饭碗。"

网友A:
肯定没有那么高了……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出来

以前intel拼命鼓吹CPU时钟,现在呢……

网友B:
主要是内建

cache,flash本身取指速度跟不上,所以c8051内建了cache来弥补不足,这才是它吹嘘的关键.
这个时候用流水线来分析就显得意义不大了,关键是内建的cache容量是多大.

楼主:
intel的P4超常31级别流水线

intel的P4超常31级别流水线,在运行游戏等不规则的程序时,效率低下,
说明并不是流水线越长越好,
越长流水线重整返工的代价越大.

楼主:
cache不能避免流水线返工

cache不能避免流水线返工

网友C:
还有其抗干扰性也堪忧

SILICON鼓吹C8051F在汽车上的应用。。。。。没有什么实例说明,而且从口别上来讲它的抗干扰性不太好,易坏。。。。

楼主:
其实我就是对CISC指令cpu,能实现1MIPS/MHZ的能力感到惊奇

其实我就是对CISC指令cpu,能实现1MIPS/MHZ的能力感到惊奇。

有点不敢相信。

或许C8051f真的实现了,那成本应该不低,
或许这是C8051f必须卖高价的一个原因????????

网友A:
综合处理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以前RISC总喜欢和CISC

比MIPS,却往往对人家CISC一条指令所干的事自己需要多少条来完成避而不谈……

某些16位机也是,总喜欢和32位机比功耗、价格,掉头又去和8位机比性能……

所以楼主的担心有点多余了……

楼主:
确切地说是好奇

确切地说是好奇。

居然实现了CISC的1MIPS/MHz的速度.

网友A:
CISC和RISC结合似乎是发展方向?这年头,微软都开始搞linux了

网友D:
re

C8051F手册上写的好象是"峰值"……
所以人家有充分的理由,如果程序写的好,都用单周期指令,都别跳转,那就1MIPS/MHZ,否则还是要慢下来
不过我觉得那也比老51,12T好很多了

楼主:
其实说白了,就是寄存器操作1MIPS/MHZ

其实说白了,就是寄存器操作1MIPS/MHZ.
要是实现了CISC的每条指令1MIPS/MHZ,那还了得?

不过这种低位数高价100M,确实没什么意思.

运算速度,功耗,抗干扰,能保证吗?

实际上,大家设计应该用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尽量用低频率的器件.

越是高频率抗干扰能力越差,对外干扰也越大,功耗也是与频率成正比.

网友E:
尽管 CISC 下的 pipeline 存在效率的问题

但不可否认,pipleline 用提高全速执行几率的方式极大的提高了执行速度。就像 cache 也不能保证 cpu 100% 全速运行,但可以保证 90% 以上的机会。

网友F:
51的12T也确实太慢了,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的应用。

1T的C8051F120在实际应用中虽然达不到100MIPS,毕竟比12T的51快多了,51在12MHZ晶振下毕竟连1MIPS都达不到。C8051F120的出现毕竟给我们多了一种选择,在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它。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

网友G:
哈哈~~~地基不好铺金都白搭~~~现在是放弃51的最佳时机~~~

楼主:
16说的好

16说的好。

总是觉得低位数,高频率的cpu,有点舍本逐末.

网友H:
LZ在哪里看到51有4字节的指令。。。

目前号称MIPS/MHZ的MCU都是假的,说的只是最大的性能,平均是没有的,C8051的最大确实可能是100MIPS,流水线的MCU指令的执行也可以做到固定的执行时间,有些2周期的51就是固定的执行时间的。

网友I:
各有各用

网友D:
问hotpower

放弃51,用啥替代好?
cortex? arm7? avr?

楼主:
都行

都行

低端avr pic
中高端pic24,arm7都行

还轮不上cortex M3,pic32,arv32,arm9出场

网友J:
powerpc一般可达到2DMIPS/MHZ

最次也有1.5DMIPS/MHZ

网友K:
我从来不用超过24M(标准12分频)的51

  我觉得高频51实在是**肋。用51就是图个简单方便成本低。要性能就不要用51.

网友I:
各取所需就好

网友G:
用了其他的再好的51核也不想用了~~~地球人都明白~~~

网友L:
其实51的开发环境是最好的。

uV2开发环境,非常好用,几乎可以软件仿真所有的东东。其它risc的编译环境,没办法跟它相比的,看着risc单片机的一大堆reg,就难免想着51的好。

楼主:
现在的集成环境都很好.

现在的集成环境都很好.都差不多.

网友J:
早放弃51早赚钱

我现在就觉得POWERPC用着最爽

网友G:
哈哈~~~明白就好~~~

网友M:
powerpc找谁问?

是不是张教主???

网友N:
我想用C8051F120实现

    我正用C8051F120作绕线机控制器的主控现在这么说我都有些犹豫了.是不是频率高了对稳定性的影响就很大了.程序大概有100K左右要求时时性很高.没有跑UCOS操作系统.

网友O(2017-11-26):
hehe, 最近开始”玩“ C8051F330, C8051F1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