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用队列有什么用..

楼主(2008-02-01):
如题.

经常看到通用队列模块或者是c++的队列类..

在嵌入式软件中具体干什么用的..

一般缓冲区我就开数组阿..要么是循环队列.也就一个结构体加个下标index..

傻了,望赐教..T_T

网友A:
通用容器类,作用很多。

数组(静态),必须在编译时确定容量,运行时无法更改。

Que, Stack, List, Vector 等等容器,可以在运行时动态增加或减少,具有更高的灵活性,通用性,和扩展性。

楼主:
Re

我既然开了就是要用的...

网友B:
呵呵

队列是很有用处的,很灵活!

网友C:
经常用到的是消息队列

其实队列的本质属性是FIFO。
可以用数组实现,也可以用链表实现。

网友D:
队列的作用

比如去买回家的火车票,哇,那天广州站20多万人,……

网友E:
其实用一次就知道有什么用了……

网友F:
排队,等待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