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F8583的年输入问题

楼主(2008-02-02):
各位大虾,PCF8583芯片如何设置2008年

网友A:
刚才看下手册PCF8583的年只能存0,1,2,3 看来2008是存不了的

楼主:
各位大虾,用软件可以做2008年吗?过了4年怎么办?

网友A:
软件做的话存PCF8583的ram里头就可以

网友B:
08H代表2008就可以了.

年只能存00-99的BCD码格式数, 08H代表2008就可以了, 现在也不用考虑 2108的事情.

网友C:
我相信楼主此生必定长寿,不过100年日历也够楼主用了吧

网友D:
改用8563

硬件连接不用改,只是改软件就行了

网友E:
楼主请看8563的Datesheet的月份寄存器(地址07H)

的最高为 0表示 20XX,1表示 19XX

网友F:
8583的年份4年一个来回

在它的RAM中存在个基数,4年回来时,这个基数+4
比如,做一个20xx的年份,高位20可固定,当然不固定也行。低2位可变,
08年=08+0
09年=08+1
10年=08+2
11年=08+3
12年=12+0
13年=12+1
。。。。。。

网友G:
2008需要软件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