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们搞过用51把语音10位编码转一位增量编码的勾当没

楼主(2008-02-03):
以前俺是用2051的比较器外加积分电路做的软编码器,现在一般单片**都带A/D了,尝试一下软件压缩怎么样?以后实时语音不就有了?!

网友A:
兄弟,起的标题这么绕口

拜托用词恰当点,“勾当”贬义词也,见此标题,谁还会与您交流呢?

网友B:
LZ一向风格独特!

网友C:
强悍!但是mcu的容量够吗?

网友D:
嘿嘿

貌似是要求实时的吧?转换以后就发出去?RAM就不需要很多了

网友E:
增量编码是一种信噪比较低失真大的编码方式,搞10bit根本没

而且为保证其不产生过载量化噪声,它的最大跟踪斜率K=增量步长×采样频率
也就是说同样失真度条件下 增量步长 和 采样频率 是成反比的,要满足整体不出现大失真,就必须靠增加采样频率(过采样)来保证,所以一定要折中考虑位数和频率的关系

至于算法,那是相当的简单的,51来实现绝对没一点问题
ΔM其实就可以看成DPCM的特例,即量化电平取两个,且预测器是一个延迟为T的延迟线的DPCM系统调制系统。
由DPCM的一般原理框图简化可以得到增量调制ΔM的原理框图。

充分利用2051的模拟比较器,可以很简单的用积分电容和比较器来实现AD、DA转换

网友F:
xwj 今年回家吗?

天气好象变好了~

网友G:
!_!

**.
xwj为什么什么都晓得..

楼主:
XWJ呵呵现在单片上都有A/D了 10位取8位好算

X:2051模拟比较器还需要节积分电路和扩张型d/a(语音本地译码器),构成闭环系统.W:现在用片上A/D可开环运用 J:这里用软件压扩解码,用软件判断预测正确与否,还因为A/D的过采样,压扩可采用前向式预测压扩哈!J2:来年再说兄弟新年新气象!

楼主:
增量编码编码解码简单抗误码能力强是好勾当!

对单路来说无需要帧同步,位同步因为速率低(16到32K)完全可以软件来实现锁相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