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关于C8051F040中AD的小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8-02-03):
本人接触单片机时间不长,这些问题很菜,大家见笑了,还望多多指教

1.书上说进入AMUX选择器的电平信号须在AGND与AV+之间。我不太清楚:如果选择差动输入模式的话,比如AIN0.0和AIN0.1,是AIN0.0须在AGND与AV+之间同时AIN0.1须在AGND与AV+之间,还是(AIN0.0-AIN0.1)的差值须在AGND与AV+之间。假如是AIN0.0和AIN0.1分别须在AGND与AV+之间,那是不是意味着(AIN0.0-AIN0.1)的差值可以是负值,比如-2~2V?
2.假如选择单通道输入模式,比如AIN0.0,外部接入电压是0~3V,经过PGA为0.5的增益,变为0~1.5V执行AD转换。这样的转换结果和外部输入直接就是0~1.5V的转换结果有何不同啊?如何区分这两种外部输入呢?
3.资料上说假如选择P3口为模拟输入通道,P3奇数位或偶数位同时有多个通道被AMX0PRT选中,则其信号按线“或”逻辑合成。请问“线或”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我只用过005

1.前者。对。
2.没有不同。
  如何区分这两种外部输入呢?
  你自己做的你自己知道。
3.请问“线或”是什么意思啊?
  网上搜索或看书。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但仍有一些疑问

对于第2个小问题,如果按您说的没有不同的话,意思就是0~3V的外部输入和0~1.5V的外部输入的转换结果是一样的。我理解的话,那这个0~3V的转换结果就是“不真实”的。您能不能对于如何得到“真实”的转换而指教一下呢?是不是在软件中处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