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99SE的原理图方式编辑GAL16V8D的程序,如何加入锁存器?

楼主(2008-02-04):
(无正文)

网友A:
哈哈~~~GAL16V8有8个乘积项,刚好可以,11脚要加三态使能

1脚是时钟信号输入,不占乘积项,所以输出要由11脚三态控制.
你的电路是直通的,简单组合逻辑内部三态控制直通,D触发器需要外部11脚接高电平使能(记得好像是高电平)就变成直通的了.

Cupl语言程序设计包

俺只会写代码~~~D触发器很好写,就是2分频.把"D=Q"变成"D.d=Q"即可.
abel是用:=表示.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82955/message.aspx

网友A:
再练习练习一下gal16v8~~~74hc02.pld

Name        74HC02                                  ;
Partno                                              ;
Revision    V1.0                                       ;
Date        2/6/08                                 ;
Designer    HotPower                                ;
Company     http://www.**/blog/hotpower/ ;
Assembly                                            ;
Location                                            ;
Device      g16v8                                   ;
Format      j                                       ;

/** Inputs  **/
Pin[1, 11]             = [clk, oe];
Pin[2..9]              = [A1, B1, A2, B2, A3, B3, A4, B4];
/** Outputs **/
Pin[19, 17, 15, 13]    = [C1, C2, C3, C4];
Pin[18]                = [Q];
/** Logic Equations **/

!C1   = A1 # B1;
!C2   = A2 # B2;
!C3   = A3 # B3;
!C4   = A4 # B4;
  Q.d = B4;

网友A:
生成的74hc02.rep很说明问题~~~(管脚图文本还画的逼真~~~)

*******************************************************************************
                                    74HC02
*******************************************************************************

ADVANCED PLD    4.0 Serial# MW-67999999
Device          g16v8ms  Library DLIB-h-36-11
Created         星期三 二月 06 03:34:03 2008
Name            74HC02
Partno
Revision        1
Date            3/12/02
Designer        HotPower
Company         http://www.**/blog/hotpower/
Assembly
Location

===============================================================================
                            Expanded Product Terms
===============================================================================

C1 =>
    !A1 & !B1

C2 =>
    !A2 & !B2

C3 =>
    !A3 & !B3

C4 =>
    !A4 & !B4

!Q.d  =>
    !B4

C1.oe  =>

C2.oe  =>

C3.oe  =>

C4.oe  =>

===============================================================================
                                 Symbol Table
===============================================================================

Pin Variable                                    Pterms   Max     Min
Pol   Name              Ext     Pin     Type     Used   Pterms  Level
--- --------            ---     ---     ----    ------  ------  -----

    A1                          2        V        -       -       -
    A2                          4        V        -       -       -
    A3                          6        V        -       -       -
    A4                          8        V        -       -       -
    B1                          3        V        -       -       -
    B2                          5        V        -       -       -
    B3                          7        V        -       -       -
    B4                          9        V        -       -       -
    C1                          19       V        1       7       1
    C2                          17       V        1       7       1
    C3                          15       V        1       7       1
    C4                          13       V        1       7       1
    Q                           18       V        -       -       -
    Q                   d       18       X        1       8       1
    clk                         1        V        -       -       -
    oe                          11       V        -       -       -
    C1                  oe      19       D        1       1       0
    C2                  oe      17       D        1       1       0
    C3                  oe      15       D        1       1       0
    C4                  oe      13       D        1       1       0

LEGEND    D : default variable         F : field      G : group
          I : intermediate variable    N : node       M : extended node
          U : undefined                V : variable   X : extended variable
          T : function

===============================================================================
                                   Fuse Plot
===============================================================================

Syn   02192 x Ac0   02193 -

Pin #19  02048  Pol x  02120  Ac1 -
 00000 --------------------------------
 00032 -x---x--------------------------
 0006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09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12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16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19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22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Pin #18  02049  Pol -  02121  Ac1 x
 00256 -----------------------------x--
 0028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32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35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38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41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44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48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Pin #17  02050  Pol x  02122  Ac1 -
 00512 --------------------------------
 00544 ---------x---x------------------
 0057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60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64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67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70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73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Pin #16  02051  Pol x  02123  Ac1 -
 0076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80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83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86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89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92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96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099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Pin #15  02052  Pol x  02124  Ac1 -
 01024 --------------------------------
 01056 -----------------x---x----------
 0108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12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15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18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21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24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Pin #14  02053  Pol x  02125  Ac1 -
 0128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31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34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37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40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44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47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50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Pin #13  02054  Pol x  02126  Ac1 -
 01536 --------------------------------
 01568 -------------------------x---x--
 0160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63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66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69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72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76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Pin #12  02055  Pol x  02127  Ac1 -
 0179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82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85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88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92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95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198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2016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LEGEND    X : fuse not blown
          - : fuse blown

===============================================================================
                                 Chip Diagram
===============================================================================

                               ______________
                              |    74HC02    |
                      clk x---|1           20|---x Vcc
                       A1 x---|2           19|---x C1
                       B1 x---|3           18|---x Q
                       A2 x---|4           17|---x C2
                       B2 x---|5           16|---x
                       A3 x---|6           15|---x C3
                       B3 x---|7           14|---x
                       A4 x---|8           13|---x C4
                       B4 x---|9           12|---x
                      GND x---|10          11|---x oe
                              |______________|

网友A:
俺觉得用PROTEL99SE的CUPL语言编写很方便也很快~~~

俺不喜欢画图~~~

网友A:
方程式简单,所以jed文件很简练

ADVANCED PLD    4.0  Serial# MW-67999999
Device          g16v8ms  Library DLIB-h-36-11
Created         星期三 二月 06 03:34:03 2008
Name            74HC02
Partno
Revision        1
Date            3/12/02
Designer        HotPower
Company         http://www.**/blog/hotpower/
Assembly
Location
*QP20
*QF2194
*G0
*F0
*L0000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L00032 10111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L00256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11
*L00512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L00544 11111111101110111111111111111111
*L01024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L01056 11111111111111111011101111111111
*L01536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L01568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111011
*L02048 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L02112 00000000101111111111111111111111
*L02144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L02176 111111111111111101
*C2C2D
*CEA5

网友A:
哈哈~~~Q管脚看错了,应该在12脚~~~

Name        74HC02                                  ;
Partno                                              ;
Revision    V1.0                                       ;
Date        2/6/08                                 ;
Designer    HotPower                                ;
Company     http://www.**/blog/hotpower/ ;
Assembly                                            ;
Location                                            ;
Device      g16v8                                   ;
Format      j                                       ;

/** Inputs  **/
Pin[1, 11]             = [clk, oe];
Pin[2..9]              = [A1, B1, A2, B2, A3, B3, A4, B4];
/** Outputs **/
Pin[19, 17, 15, 13]    = [C1, C2, C3, C4];
Pin[12]                = [Q];//改改很方便~~~
/** Logic Equations **/

!C1   = A1 # B1;
!C2   = A2 # B2;
!C3   = A3 # B3;
!C4   = A4 # B4;
  Q.d = B4;

                               ______________
                              |    74HC02    |
                      clk x---|1           20|---x Vcc
                       A1 x---|2           19|---x C1
                       B1 x---|3           18|---x
                       A2 x---|4           17|---x C2
                       B2 x---|5           16|---x
                       A3 x---|6           15|---x C3
                       B3 x---|7           14|---x
                       A4 x---|8           13|---x C4
                       B4 x---|9           12|---x Q
                      GND x---|10          11|---x oe
                              |______________|

网友B(2008-05-05):
我的简单“与”仿真都出错啊,能帮我看看吗?

但是仿真如何做呢,我做了个最简单的“与”门,编译是通过了,但仿真老是出错!你能帮忙看看吗?

and.pld
////////////////////////////////////
Name                None ;
Partno              None ;
Revision            01 ;
Date                04/27/2008 ;
Designer            None ;
Company             None ;
Location            None ;
Assembly            None ;
Device              g16v8 ;
Format              j ;

Pin 2 = ck;
pin 3 = en;

Pin 19 = q0;

q0 = ck & en;

//////////////////////////////////////

and.si

/////////////////////////////////////
Name                None ;
Partno              None ;
Revision            01 ;
Date                04/27/2008 ;
Designer            None ;
Company             None ;
Location            None ;
Assembly            None ;
Device              g16v8 ;
Format              j ;

Order:        ck, %2, en, %2, q0;

Vectors:

              L  L  L
              H  L  L
              H  L  L
              H  H  H
              L  H  L

网友B:
prote99se的pld仿真用proteus搞定了

prote99se的pld仿真搞了N久就是没头绪,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参考网上的方法用proteus搞定了!很方便,只是习惯了multisim的示波器了,用proteus的示波器还有些不习惯。

网友C(2014-11-26):
引用 网友A:
1脚是时钟信号输入,不占乘积项,所以输出要由11脚三态控制.你的电路是直通的,简单组合逻辑内部三态控制直通, ...

请问大师。我在用GAL16V8时。功能就是逻辑与(y=a&b),上电输出有时有信号有时无信号输出。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D(2016-08-10):
引用 网友A:
Name        74HC02        ...

大师:
我想用GAL16v8 开发一款产品,可以,帮我们搞一下吗?
可以有偿服务。
QQ: 1575046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