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超级菜的问题

楼主(2008-02-04):
一般什么情况下才把芯片设计成这样的形式放在PCB上?请指教!!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回一个超级菜的答

这个可能是PLCC的封装(没用过),你设计完芯片后,使用这个封装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当然是能买到而且对体积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啦

网友C:
不明白你想问什么

网友D:
估计问的是座的封装吧

楼主:
不解。。。

我看这种情况下,似乎芯片可以从那个座上拿下来,就是对于为什么用这样的芯片设计形式而不解。。。。。

网友E:
需要经常换芯片的时候

需要经常换芯片的时候,以前用51的PLCC封装时经常用这种芯片座,方便烧程序

楼主:
多谢啊

谢谢大家的指教啊!

网友F:
这确实是一个超级菜的问题,不知道LZ在问什么

“一般什么情况下才把芯片设计成这样的形式放在PCB上?”

设计成方形的?
设计成扁的?
设计成PLCC?
设计成可以使用管座?
设计成管脚在芯片四周?
   搞不懂!搞不懂!搞不懂!

网友G:
便于更换

楼主:
回“平常人”

是问为何
设计成PLCC?
设计成可以使用管座?
呵呵

网友G:
为了写入程序

网友H:
众说纷纭

这种情况可以有很多解释,做多了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