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编程 编译错误

楼主(2008-02-07):
我用keilc编了一个程序 但编译不能通过 显示如下
ERROR L107: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DATA
SEGMENT:?DT?石蜡切片机
LENGTH:006EH
ERROR L105: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S6
SEGMENT:?DT?石蜡切片机
请那位大狭帮忙给解释一下原因 提供解决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地址溢出

s6的问题,怀疑是定义的数组太长了

网友B:
S6 于 DATA 域溢出,如果有 XDATA ,可以考虑定义到 XDATA ;

网友C:
DATA段溢出,把部分变量用idata或xdata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