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单片机引脚的好坏啊

楼主(2008-02-16):
我做了个应用单片机的电路板,实验一段时间后发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烧单片机,很郁闷,我想检测一下是哪个脚烧坏的,请问怎样检测啊?

网友A:
0x55,0xaa

网友B:
用表筆量即可啊 (51)

用表筆量即可啊

网友C:
写段简单的读写端口的代码测试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