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没显示

楼主(2008-02-16):
  lcd没显示 当lcd与单片相连的时候  lcd 只是显示了一排的黑点,没显示内容  是什么原因 望大虾们指点下

网友A:
详细点

这样怎么知道啊。你的是怎么控制呢,是内置LCD驱动还是模拟驱动的呢?

楼主:
实验板上的

楼主:
在留的口上 自己再接上1602的lcd

   程序也是用配的   做其他的实验都可以,就是这个液晶显示的不行 想了很久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08-07-04):
re

现在知道了 原来是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