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stc89le58rd+内部eerom操作代码

楼主(2008-02-18):
有几个问题,在程序旁边?处
做过的请解释一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fr16 DPTR = 0x82;

/* 新增特殊功能寄存器定义*/

sfr     ISP_DATA    =   0xe2;  // ISP/IAP操作时的数据寄存器
sfr  ISP_ADDRH    =   0xe3;  // ISP/IAP操作时的地址high
sfr     ISP_ADDRL    =   0xe4;  // ISP/IAP操作时的地址low
sfr     ISP_CMD    =   0xe5;  // ISP/IAP操作时的命令寄存器
sfr     ISP_TRIG    =   0xe6;  // ISP/IAP操作时的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SP_CONTR  =   0xe7;  // ISP/IAP控制寄存器

/* 定义命令 */
#define READ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0x01        /*  字节读数据存储区   */

#define PROGRAM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0x02        /*  字节编程数据存储区 */

#define SECTOR_ERASE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0x03        /*  扇区擦除数据存储区 */

/* 定义常量 */
#define ERROR   0
#define OK      1
#define     DELAY_CONST    600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  8 bit 无符号整型 */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 16 bit 无符号整型 */

sbit        Begin_LED       =        P1^0;
sbit        ERROR_LED       =       P1^1;
sbit        OK_LED            =       P1^2;

/*。。。。。。。。。。。。。。。。。。。。。。。。。。。。。。。。。。。。。。。。。。。。。。。。*/

#define DEBUG_STC89C_LE58RD+       /*操作器件STC89C_LE58RD+ */

/*。。。。。。。。。。。。。。。。。。。。。。。。。。。。。。。。。。。。。。。。。。。。。。。。*/

#define DEBUG_AP_Memory_Begin_Sector_addr        0x0000     //DEBUG_AP_Memory起始扇区地址

#define DEBUG_AP_Memory_End_Sector_addr         0x7e00     //DEBUG_AP_Memory结束扇区地址

#define DEBUG_AP_Memory_End_Byte_addr           0x7fff     //DEBUG_AP_Memory结束字节地址

#define DEBUG_Data_Memory_Begin_Sector_addr     0x8000     //数据存储区开始扇区地址

#define MCU_CLOCK_20MHz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512   //扇区里使用的字节数目

/*。。。。。。。。。。。。。。。。。。。。。。。。。。。。。。。。。。。。。。。。。*/

#ifdef   MCU_CLOCK_20MHz

#define  WAIT_TIME        0x01               /* 定义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endif

INT8U xdata protect_buffer[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变量直接定义成xdata就可以直接访问EXTRAM
                                                           //  不设置AUXR寄存器,使用MOVX @DPTR也能访问EXTRAM
                                                        //    STC89C_LE58RD+内部RAM地址00H-3FFH
                                                        //  STC89C_LE58RD+ADDRESS>=400H访问外部物理地址400H-FFFFH,
                                                        //    AUXR=0X02是禁止访问物理内部EXTRAM
                                                           /*  SFR AUXR 0X8E
                                                            AUXR =0X01
                                                            可以关闭ALE */

/* 。。。。。。。。。。。。。。打开 ISP,IAP 功能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 关中断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ISPEN=0 禁止编程改变FLASH*/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_TIME;    /* 0000,0001 WT2=0,WT1=0,WT0=1,20M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1000,0000 ISPEN=1 允许编程改变FLASH*/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0111,1111 ISPEN=0 禁止编程改变FLASH*/
    ISP_TRIG    =    0x00;                /* TRIG复位时数值不定,这里付值0X00   */
    EA            =   1;                    /* 开中断 */
}

/*。。。。。。。。。。。。。。。。。 字节读 。。。。。。。。。。。。。。。。。。*/

INT8U byte_read(INT16U byte_addr)

{
    ISP_ADDRH    =    (INT8U)(byte_addr >> 8);
    ISP_ADDRL    =    (INT8U)(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待机模式无ISP操作*/
    ISP_CMD        =    ISP_CMD    |    READ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01 对用户应用程序FLSH和DATAFLSH字节读*/

    ISP_IAP_enable();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ISP_IAP_disable();
    return (ISP_DATA);
}

/* 。。。。。。。。。。。。。。。。扇区擦除 。。。。。。。。。。。。。。。。。。。。。。。。。。。。*/

INT8U sector_erase(INT16U sector_addr)

{
    INT16U get_sector_addr    =    0;
    get_sector_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1111,1110,0000,0000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INT8U)(get_sector_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待机模式无ISP操作*/
    ISP_CMD    =    ISP_CMD    |    SECTOR_ERASE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11 对用户应用程序FLSH和DATAFLSH扇区擦除*/

    ISP_IAP_enable();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ISP_IAP_disable();

    return OK;
}

/*。。。。。。。。。。。。。。。 字节编程。。。。。。。。。。。。。。。。。。。 */

INT8U byte_program(INT16U byte_addr, INT8U original_data)
{
    ISP_ADDRH    =    (INT8U)(byte_addr >> 8);
    ISP_ADDRL    =    (INT8U)(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待机模式无ISP操作*/
    ISP_CMD        =    ISP_CMD    |    PROGRAM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10 对用户应用程序FLSH和DATAFLSH字节编程*/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ISP_IAP_enable();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ISP_IAP_disable();

    return    OK;
}

/* 。。。。。。。。。。。。。。。。。。。。。。。。。。。字节编程并校验。。。。。。。。。。。。。。。。。。。。。。。。。 */

INT8U byte_program_and_verify(INT16U byte_addr, INT8U original_data)
{
    ISP_ADDRH    =    (INT8U)(byte_addr >> 8);
    ISP_ADDRL    =    (INT8U)(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待机模式无ISP操作*/
    ISP_CMD        =    ISP_CMD    |    PROGRAM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10 对用户应用程序FLSH和DATAFLSH字节编程*/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ISP_IAP_enable();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ATA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待机模式无ISP操作*/
    ISP_CMD        =    ISP_CMD    |    READ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01 对用户应用程序FLSH和DATAFLSH字节读*/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ISP_IAP_disable();

    if(ISP_DATA    ==    original_data)    /*假如写入与读出的单字节数据相同*/

        return    OK;                    /*返回OK*/
    else
        return    ERROR;                /*返回ERROR*/
}

//写数据进数据Flash存储器, 只在同一个扇区内写不保留原有数据

//begin_addr,被写数据Flash开始地址;

//counter,连续写多少个字节;

//array[],数据来源;

INT8U sequential_write_flash_in_one_sector(INT16U begin_addr, INT16U counter, INT8U array[])

{
    INT16U    i                       =    0;
    INT16U    in_sector_begin_addr    =    0;                                    /*扇区内起始地址*/
    INT16U    sector_addr                =    0;                                  /*扇区地址*/

    if(counter >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 判是否是有效范围,此函数不允许跨扇区操作 */

    return    ERROR;

    in_sector_begin_addr =   begin_addr & 0x01ff;                            /* 0000,0001,1111,1111 ?为什末与上0x01ff*/

    if( (in_sector_begin_addr + counter) >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

    return ERROR;

    // 擦除 要修改/写入 的扇区
    sector_addr    =    (begin_addr & 0xfe00);                                     /* 1111,1110,0000,0000; 取扇区地址?为什末与上0xfe00 */
    ISP_ADDRH    =    (INT8U)(sector_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待机模式无ISP操作*/
    ISP_CMD        =    ISP_CMD    |    SECTOR_ERASE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11 对用户应用程序FLSH和DATAFLSH扇区擦除*/

    ISP_IAP_enable();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for(i = 0; i< counter; i++)
    {
        // 写一个字节
        ISP_ADDRH    =    (INT8U)(begin_addr >> 8);
        ISP_ADDRL    =    (INT8U)(begin_addr & 0x00ff);
        ISP_DATA    =    array;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
        ISP_CMD        =    ISP_CMD    |    PROGRAM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10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 读回来
        ISP_DATA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
        ISP_CMD     =    ISP_CMD    |    READ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01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 比较对错
        if(ISP_DATA != array)

        {
            ISP_IAP_disable();

            return ERROR;
        }
        begin_addr++;
    }
    ISP_IAP_disable();
    return    OK;
}

// 写数据进数据Flash存储器(EEPROM), 只在同一个扇区内写,保留同一扇区中不需修改的数据
// begin_addr,被写数据Flash开始地址;
// counter,连续写多少个字节;
// array[],数据来源;

INT8U write_flash_with_protect_in_one_sector(INT16U begin_addr, INT16U counter, INT8U array[])
{
    INT16U    i                        =    0;
    INT16U    in_sector_begin_addr    =    0;
    INT16U    sector_addr                =    0;
    INT16U    byte_addr                =    0;

    // 判是否是有效范围,此函数不允许跨扇区操作
    if(counter >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return ERROR;

    in_sector_begin_addr =        begin_addr & 0x01ff;         /* 0000,0001,1111,1111 */

    // 假定从扇区的第0个字节开始,到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1个字节结束,后面部分不用,程序易编写
    if( (in_sector_begin_addr + counter) >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

    return ERROR;

    /* 将该扇区数据 0 -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1) 字节数据读入缓冲区保护 */
    sector_addr        =    (begin_addr & 0xfe00);     /* 1111,1110,0000,0000; 取扇区地址        */
    byte_addr        =   sector_addr;            /* 扇区地址为扇区首字节地址                 */

    ISP_IAP_enable();
    for(i = 0; i <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i++)
    {
        ISP_ADDRH    =    (INT8U)(byte_addr >> 8);
        ISP_ADDRL    =    (INT8U)(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
        ISP_CMD        =    ISP_CMD    |    READ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01 */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protect_buffer    =    ISP_DATA;
        byte_addr++;
    }

    /* 将要写入的数据写入保护缓冲区的相应区域,其余部分保留 */
    for(i = 0; i < counter; i++)

    {
        protect_buffer[in_sector_begin_addr] = array;

        in_sector_begin_addr++;
    }

    /* 擦除 要修改/写入 的扇区 */
    ISP_ADDRH    =    (INT8U)(sector_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
    ISP_CMD        =    ISP_CMD    |    SECTOR_ERASE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11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 将保护缓冲区的数据写入 Data Flash, EEPROM */
    byte_addr    =   sector_addr;            /* 扇区地址为扇区首字节地址    */
    for(i = 0; i<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i++)
    {
        /* 写一个字节 */
        ISP_ADDRH    =    (INT8U)(byte_addr >> 8);
        ISP_ADDRL    =    (INT8U)(byte_addr & 0x00ff);
        ISP_DATA    =    protect_buffer;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
        ISP_CMD        =    ISP_CMD    |    PROGRAM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10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 读回来 */
        ISP_DATA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
        ISP_CMD        =    ISP_CMD    |    READ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01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  比较对错 */
        if(ISP_DATA != protect_buffer)
        {
            ISP_IAP_disable();

            return ERROR;
        }
        byte_addr++;
    }
    ISP_IAP_disable();

    return OK;
}

void display_Begin_LED(void)
{
    Begin_LED    =    0;  /* Begin_LED on */
}
void off_Begin_LED(void)
{
    Begin_LED    =    1;  /* Begin_LED off */
}
void display_OK_LED(void)
{
    OK_LED        =    0;  /* OK_LED on */
}

void off_OK_LED(void)
{
    OK_LED        =    1;  /* OK_LED off */
}

void display_ERROR_LED(void)
{
    ERROR_LED    =    0;  /* ERROR_LED on */
}

void off_ERROR_LED(void)

{
    ERROR_LED    =    1;  /* ERROR_LED off */
}

void delay(INT16U counter)
{
    INT16U    temp    =    0;
    for(temp = counter; temp>0; temp--)
    {
        _nop_();
        _nop_();
        _nop_();
    }
}

/*。。。。。。。。。。。。。。。。。。。。。。。。。。。。。。 测试常量数组 。。。。。。。。。。。。。。。。。。。*/

INT8U code Test_array_total[512]        =
{
        0x00,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0x0a,        0x0b,        0x0c,        0x0d,        0x0e,        0x0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0x15,        0x16,        0x17,
        0x18,        0x19,        0x1a,        0x1b,        0x1c,        0x1d,        0x1e,        0x1f,
        0x20,        0x21,        0x22,        0x23,        0x24,        0x25,        0x26,        0x27,
        0x28,        0x29,        0x2a,        0x2b,        0x2c,        0x2d,        0x2e,        0x2f,
        0x30,        0x31,        0x32,        0x33,        0x34,        0x35,        0x36,        0x37,
        0x38,        0x39,        0x3a,        0x3b,        0x3c,        0x3d,        0x3e,        0x3f,
        0x40,        0x41,        0x42,        0x43,        0x44,        0x45,        0x46,        0x47,
        0x48,        0x49,        0x4a,        0x4b,        0x4c,        0x4d,        0x4e,        0x4f,
        0x50,        0x51,        0x52,        0x53,        0x54,        0x55,        0x56,        0x57,
        0x58,        0x59,        0x5a,        0x5b,        0x5c,        0x5d,        0x5e,        0x5f,
        0x60,        0x61,        0x62,        0x63,        0x64,        0x65,        0x66,        0x67,
        0x68,        0x69,        0x6a,        0x6b,        0x6c,        0x6d,        0x6e,        0x6f,
        0x70,        0x71,        0x72,        0x73,        0x74,        0x75,        0x76,        0x77,
        0x78,        0x79,        0x7a,        0x7b,        0x7c,        0x7d,        0x7e,        0x7f,
        0x80,        0x81,        0x82,        0x83,        0x84,        0x85,        0x86,        0x87,
        0x88,        0x89,        0x8a,        0x8b,        0x8c,        0x8d,        0x8e,        0x8f,
        0x90,        0x91,        0x92,        0x93,        0x94,        0x95,        0x96,        0x97,
        0x98,        0x99,        0x9a,        0x9b,        0x9c,        0x9d,        0x9e,        0x9f,
        0xa0,        0xa1,        0xa2,        0xa3,        0xa4,        0xa5,        0xa6,        0xa7,
        0xa8,        0xa9,        0xaa,        0xab,        0xac,        0xad,        0xae,        0xaf,
        0xb0,        0xb1,        0xb2,        0xb3,        0xb4,        0xb5,        0xb6,        0xb7,
        0xb8,        0xb9,        0xba,        0xbb,        0xbc,        0xbd,        0xbe,        0xbf,
        0xc0,        0xc1,        0xc2,        0xc3,        0xc4,        0xc5,        0xc6,        0xc7,
        0xc8,        0xc9,        0xca,        0xcb,        0xcc,        0xcd,        0xce,        0xcf,
        0xd0,        0xd1,        0xd2,        0xd3,        0xd4,        0xd5,        0xd6,        0xd7,
        0xd8,        0xd9,        0xda,        0xdb,        0xdc,        0xdd,        0xde,        0xdf,
        0xe0,        0xe1,        0xe2,        0xe3,        0xe4,        0xe5,        0xe6,        0xe7,
        0xe8,        0xe9,        0xea,        0xeb,        0xec,        0xed,        0xee,        0xef,
        0xf0,        0xf1,        0xf2,        0xf3,        0xf4,        0xf5,        0xf6,        0xf7,
        0xf8,        0xf9,        0xfa,        0xfb,        0xfc,        0xfd,        0xfe,        0xff,
        0xff,        0xfe,        0xfd,        0xfc,        0xfb,        0xfa,        0xf9,        0xf8,
        0xf7,        0xf6,        0xf5,        0xf4,        0xf3,        0xf2,        0xf1,        0xf0,
        0xef,        0xee,        0xed,        0xec,        0xeb,        0xea,        0xe9,        0xe8,
        0xe7,        0xe6,        0xe5,        0xe4,        0xe3,        0xe2,        0xe1,        0xe0,
        0xdf,        0xde,        0xdd,        0xdc,        0xdb,        0xda,        0xd9,        0xd8,
        0xd7,        0xd6,        0xd5,        0xd4,        0xd3,        0xd2,        0xd1,        0xd0,
        0xcf,        0xce,        0xcd,        0xcc,        0xcb,        0xca,        0xc9,        0xc8,
        0xc7,        0xc6,        0xc5,        0xc4,        0xc3,        0xc2,        0xc1,        0xc0,
        0xbf,        0xbe,        0xbd,        0xbc,        0xbb,        0xba,        0xb9,        0xb8,
        0xb7,        0xb6,        0xb5,        0xb4,        0xb3,        0xb2,        0xb1,        0xb0,
        0xaf,        0xae,        0xad,        0xac,        0xab,        0xaa,        0xa9,        0xa8,
        0xa7,        0xa6,        0xa5,        0xa4,        0xa3,        0xa2,        0xa1,        0xa0,
        0x9f,        0x9e,        0x9d,        0x9c,        0x9b,        0x9a,        0x99,        0x98,
        0x97,        0x96,        0x95,        0x94,        0x93,        0x92,        0x91,        0x90,
        0x8f,        0x8e,        0x8d,        0x8c,        0x8b,        0x8a,        0x89,        0x88,
        0x87,        0x86,        0x85,        0x84,        0x83,        0x82,        0x81,        0x80,
        0x7f,        0x7e,        0x7d,        0x7c,        0x7b,        0x7a,        0x79,        0x78,
        0x77,        0x76,        0x75,        0x74,        0x73,        0x72,        0x71,        0x70,
        0x6f,        0x6e,        0x6d,        0x6c,        0x6b,        0x6a,        0x69,        0x68,
        0x67,        0x66,        0x65,        0x64,        0x63,        0x62,        0x61,        0x60,
        0x5f,        0x5e,        0x5d,        0x5c,        0x5b,        0x5a,        0x59,        0x58,
        0x57,        0x56,        0x55,        0x54,        0x53,        0x52,        0x51,        0x50,
        0x4f,        0x4e,        0x4d,        0x4c,        0x4b,        0x4a,        0x49,        0x48,
        0x47,        0x46,        0x45,        0x44,        0x43,        0x42,        0x41,        0x40,
        0x3f,        0x3e,        0x3d,        0x3c,        0x3b,        0x3a,        0x39,        0x38,
        0x33,        0x36,        0x35,        0x34,        0x33,        0x32,        0x31,        0x30,
        0x2f,        0x2e,        0x2d,        0x2c,        0x2b,        0x2a,        0x29,        0x28,
        0x27,        0x26,        0x25,        0x24,        0x23,  &nb

网友A:
一个是高位,一个是低位啊

一个是第N块,一个是块内地址

网友B:
有第二个带保护的写数据函数,不要用第一个

第1个不能保护在同一扇区内0到StartAddress的地址中的内容,而是将其全部擦空了。
第二个函数比较好,先计算扇区地址,将扇区的内容读取到SARM,再改写,最后回写到扇区。注意加上STC89LE58的数据Flash起始地址偏移量,会更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