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887与89C51制作时钟

楼主(2008-02-18):
DS12887与89C51一块使用之前用不用特殊处理?初始化后,不能读出其值。初始化先将状态寄存器B的SET位置1;再把00H~09H时标参数修改和把状态寄存器A中的DV0,DV1,DV2,置为010;读状态寄存器C、D;最后再把B中的SET位置0;芯片并没有工作,时钟没运行

网友A:
先测DS12887内部的RAM,再按文档进行设置,启动计时

网友B:
本想给你找一下我以前做的程序的

结果没有找到----太老了,不好意思。
现在也忘记得查不多了,12887很简单的,应该不难。

网友C:
看看这个.我开始用了

网友D:
为什么不用一下我们的产品,可以全面替代国外的时钟IC

网友E:
这芯片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