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善单片机通讯中光耦输出的波形

楼主(2008-02-19):
电路如下,测得TXD和TXA的波形如图中所示,TXD接单片机TXD,TXA为光耦输出波形,TXD波形还算理想,但TXA波形上升沿上升缓慢,请问各位大虾如何改善TXA波形?

楼主:
说明

使用的是MSP430的CPU

楼主:
不好意思,更正说明

不好意思,是TXA接单片机TXD,

楼主:
...

电路如下,测得TXD和TXA的波形如图中所示,TXA接单片机TXD,TXD为光耦输出波形,TXA波形还算理想,但TXD波形上升沿上升缓慢,请问各位大虾如何改善TXD波形?

网友A:
减小电阻R7的值。或者后面加一个电路对波形整行。

网友B:
R6换成51欧姆,R7换成2.2k

如果波形还差,继续降低R7,如果一直没有改善,换用更高速的光偶

网友C:
用高速光藕,6N136...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感谢各位大虾的回复,我将R7阻值换为5.1K,虽然与TXA端波形还有差距,但波形有了明显改善。

楼主:
关于用高速光耦

还有,请问大虾,我在通讯中用的波特率才2400BPS,要用高速光耦吗?

网友D:
电阻过大,导致电容充电速率过小,仅此而已

网友E:
确保通讯可靠,最好采用高速光藕,后级加个整形电路

网友F:
是的,减小R7即可

楼主:
谢谢computer00

请问computer00 ,对于后面加一个电路对波形整形,我考虑是否可以加一个电阻,电感,电容等组成的电路是否可对波形整形,如果可以的话,这个电路大概是什么样呢?

网友G:
请问 各位DX

减小R7来改善波形是不是使光耦导通加难而是波形得以改善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大虾

感谢各位大虾的热情帮助!
问题已经解决,波形挺好!
解决方法是:减小R6,减小R7,也就是问题的正解。
正如
5楼:computer00
6楼:lbx_00
10楼:xusn
12楼:xwj
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