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下 单片机空闲引脚该怎么处理

楼主(2008-02-19):
1.是直接输出低电平并悬空;
2.是输出低电平后接电容;
3.是输出低电平,然后再接地。

个人分析:
1.断绝了通过导线传输的干扰,而且等效天线短(就一个引脚),能够很好的避免干扰从引脚串入。但是,当系统收到共模干扰时,单片机电源到地的压降差不变,而空闲引脚到地的压降差却随着共模频率在变,这个时候就可能引入干扰。
2.是方案1的加强版,企图加入电容后一只引脚上电平突变。但是共模干扰来的时候,情况就更糟糕了。
3.个人认为能够很好的抵抗系统受到的共模干扰。

大家来看看这样分析是否可取,或者有更好的建议欢迎提出!

网友A:
有点复杂

一般怎么接都行,要看你的应用场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