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供电系统防反接问题.

楼主(2008-02-20):
(无正文)

网友A:
行啊

同时可以在电池的正负之间反接一个,当电池接反时就可以把反向电压钳制住,可以更好保护系统,不过会对电池有损伤。

楼主:
谢谢楼上,那并联反接就不用了,对电池有损伤.如果肖特基二极管串入电路中只有300mV左右的正向压降,那已经在我的接受范围了.

网友B:
并联反接一二极管,再在主回路中串接一保险丝

这样正常工作时没有额外的压降,接反时可以保护电路。。。

网友C(2009-03-06):
电流过大时,该怎么安装,有没有其他办法

谢谢楼上的,但是如果我们通过的电流在100A左右的时候,保险丝好像不太行,而且它的体积比较大,不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