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极开路单片机IO口能耐压多少

楼主(2008-02-20):
请教:对于有IO口为漏极开路的单片机,当:
  1、做输出驱动其它器件时(如LED)
       当输出“1”时,它呈现高阻态,那么它的当前口线电压是不是由上拉电阻、电源等外部电路确定?此时,IO口线电压低于单片机工作电压会存在什么问题?当高于单片机工作电压又会出现什么问题?是否有电压下限、上限研限制?(用户手册中好像没有看到啊)
       当输出“0”时,是不是只用考虑它此时的输出电流参数即可?
  2、做输入时
       是不是要求它的输出电压在0~VDD(单片机工作电压)范围内?

望指教!谢谢!!

网友A:
一般MCU的IO是双向的,内有一个反向二极管接到电源

所以耐压一般为VCC+0.7V.

楼主:
没有反向二极管的

1、没有反向二极管的
2、datasheet中好像没有找到相关的参数描述

楼主:
手册中有些参数不是很明白

下图是其中的一份参数表,是“Output Voltage”项吗?
如果是,那么漏极开路这样的IO电路好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吧?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漏极开路

我的理解,有不同见解欢迎提出共同探讨。
一般运用:漏极开路IO口带负载,负载可串接至电源端。
特殊意义:当IO口用来作象I2C总线(因为I2C总线的总线协议)或类似的用途时,必须用漏极开路的IO口。

网友C:
手册没那么详细,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datasheet不是说的很清楚吗,不能高过VDD 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