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状态机和事件,怎样设计这个状态机?

楼主(2008-02-20):
思路是这样的:
开辟2个发送缓冲区0,1.
中断发送

如果缓冲区均为空,则将数据填入缓冲区0,开启发送。
如果缓冲区0正在发送,则将数据填入缓冲区1.
如果缓冲区1正在发送,则将数据填入缓冲区0.
如果要将数据填入缓冲区0时,发现缓冲区0的数据还没有发送完毕,则等待缓冲区0发送完毕,再填入缓冲区0.
如果要将数据填入缓冲区1时,发现缓冲区1的数据还没有发送完毕,则等待缓冲区1发送完毕,再填入缓冲区1.

请指教

网友A:
做成循环队列即可

网友B:
同意xwj

在每个缓冲对首和队尾各加个指针(前驱和后继),构成双向循环队列

网友C:
画出状态转移图就清楚了,

                 ----------
                 | 空闲态 |
                 ----------
           -------   |    S0
           |     |   V
   BUF0未  |   --------------
   发送完  V   | BUF0发送态 |<------
           |   --------------      |
           |     |   |    S1       |
           -------   | 写BUF0转S2态|
                     V             |
           -------   |             |
           |     |   |             |
   BUF1未  |   --------------      |写BUF1转S1态
   发送完  V   | BUF1发送态 |-------
           |   --------------
           |     |        S2
           -------

    本程序需要如下变量:状态号state(S0、S1、S2),BUF0发送完标志(buf0_txdone),BUF1发送完标志(buf1_txdone),BUF0和BUF1缓冲区(buf0[],buf1[])。

    刚开始,程序处在空闲状态S0,buf0_txdone = buf1_txdone = 0发送完标志均为“发送完”。先判断BUF0是否发送完,若未发送完则等待,否则写BUF0并转S2态。在S2态判断BUF1是否发送完,若未发送完则等待,否则写BUF1并转S1态。

    关于状态机及消息的更详细文档见:
    状态机和消息的相关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