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mega128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8-02-23):
(无正文)

网友A:
选择外部晶振。手册上有的

看不懂E文也不要紧,ATMEGA128有中文的手册。

楼主:
我看得懂E文

我中英文资料都有,就是找不到配置方法。请帮帮忙,给一下

网友B:
再看看手册的时钟那部分说明

CKOPT=0,CKSEL3~CKSEL1=101,或110,或111,就是外部晶振了(1~16MHz)

你再对着看英文版的table 8 那个表,文件上仅说明了(1-),但你要再往上看看对CKOPT这个位的说明就明白了!

网友C:
数据手册相关部分

网友D:
晕,你实际用过烧录过没有?

任何软件都能很明显的找到融丝设置的界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