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的变压器同相端怎么选择

楼主(2008-02-23):
如果要输出12V应该怎么改

网友A:
怎么用链接,不直接贴图啊,

楼主:
不知为何一直贴不上来

楼主:
如果要加大功率应该怎么做

网友B:
当然是首先构成能自激振荡的正反馈

左边两个绕组方向相反即可振荡(自己去分析电动势方向,就会知道同名端方向了)

要改电压改变输出绕组匝数即可,变压器漏感小时各个绕组的电压时和匝数成正比的,反馈绕组和输出绕组的的电动势成正比,自己去想想反馈电路构成的数学关系吧

至于加大功率,当然是受磁性尺寸(磁饱和强度)限制,不过自激振荡电路由于开关管过渡期长,功率不可能太大,否则功率管会发热相当严重的
因此大功率下必须用它激电路,当然,成本会相应增加

这个电路的设计关键在于变压器上,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也不是随便做个就可以的,你自己去仔细看书,多做试验!!!

楼主:
c945能否改成S8050?

楼主:
10U 的电容是否应该选择400V耐压的?

楼主:
还有4700PF的电容耐压50V的普通瓷片电容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B:
LS,谁说的?

想做炸*啊???

网友C:
2个电容

10uF可以用400V的

4700p也要用高压的

楼主:
如果要加余个光耦是否直接把PC817的4脚接到C945的C极就可以了

3脚则直接接地,就可以构成一个稳压的电源!谢谢!!!

楼主:
加反馈的话,22UF电容,in4148,6。2V稳压管是否可以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