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廉价通信方案

楼主(2008-02-23):
项目中有几十个监测点需要与上位机进行通信,
以前经常用TLP521-4和MAX1487搭配起来作为通信接口,要六块钱了。
但是这次要控制成本,所以请问下有没有廉价通信方案?

网友A:
如果环境不是特别严酷,用75176等基本型485接口片即可

    1个节点接口的成本2.x元(3路光藕+485芯片+外围),如果环境足够干净,光藕可以省掉。注意,如果需用光藕隔离,电源、地均需隔离,总线不能和内系统有任何电气连接,否则用光藕无意义。

网友B:
要看线路情况而定,比如:

线路长度(距离)
线路干扰情况
可靠性要求
波特率
电平范围
双工要求
成本
几根线传输

等等等等...

网友C:
可靠第一

成本第二

网友D:
通信基本靠吼

网友E:
5楼的方法最廉价

不过,3楼说的才是真的,你的要求不太明确。。。

楼主:
to chunyang

1个节点接口的成本2.x元(3路光藕+485芯片+外围)

请问下哪种光藕能做到这么低?什么型号?价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