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SND1C播放MP3文件为什么听不到开始的两秒声音?

楼主(2008-02-25):
AT89C51SND1C做的MP3播放器,在循环播放模式下,能明显感觉到第一遍播放的前一两秒听不到,即第一次播放MP3文件的前一两秒声音出不来。我用的DAC是CS4334,估计是DAC在开始时有一个启动延迟时间,可能CS4330等相同系列的DAC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我用的CS4330好象没问题呀,估计是你电路设计不对吧?

例如直流偏置点不对等等?

楼主:
考虑CS4330或CS4334系列DAC的复位延迟问题。

在CS4330 datasheet 里关于复位有这么一段话:
The device will remain in the PowerDown mode until MCLK and LRCK are
presented. Once MCLK and LRCK are detected, MCLK occurrences are counted over one LRCK period to determine the MCLK/LRCK frequencyratio. Power is then applied to the internal voltage reference and the +5 or +3 Volt power supply mode is determined. Finally, power is applied to the D/A converters and switched-capacitor filters, and the analog outputs will move to approximately 2.3V (1.3V in 3V mode). This process requires approximately 1ms plus 1024 cycles of LRCK.
大体意思是CS4330在上电复位后,自动检测过采样比MCLK/LRCK要花费大约1ms+1024个Ts(采样周期),在最低MP3采样频率16KHz条件下,延迟时间是65ms,人耳朵可能听不到。

在CS4334的datasheet里又有关于复位的表述:
When the device is initially powered-up, the audio outputs, AOUTL and AOUTR, are clamped to AGND. After a short delay of approximately 1000
sample periods, each output begins to ramp towards its quiescent voltage, VQ. Approximately 10,000 sample cycles later, the outputs reach VQ and audio output begins. This gradual voltage ramping allows time for the external DC-blocking capacitor to charge to VQ,  effectively blocking the quiescent DC voltage.
从上电复位到有输出要延迟更长时间。16KHz采样频率条件下,大约1秒左右。

以上是我的个人理解,不知正确与否?

楼主:
编辑MP3文件数据,在开始处插入约1秒的空白

MP3播放器在开始播放MP3文件开始需要先播放大约1秒左右的空白,即采样数据全为0,目的是同步DAC,否则MP3文件的前1秒出不来。经过空白处理,声音正常。

空白也可以单独做成一个MP3文件,但问题是这种空白文件我需要做几种?是否只针对48KHz、44.1KHz、32KHz、24KHz、22.05KHz、16KHz六种采样频率做六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