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产生正弦波形阿

楼主(2008-02-26):
(无正文)

网友A:
干什么用的?

网友B:
要配合DA芯片

网友C:
dd

DA+运放

楼主:
用途就是产生一个可以调节幅值的波形

幅值大小必须可以严格控制。

目前初步决定用单片+DA实现,考虑到正弦波不易实现,就用三角波代替了。

楼主:
A点以后还应该加一个怎样的电路呢?

网友D:
频率有限制吗?

要是要求高的话只能用DSP了

网友E:
这个就是DDS。正弦波可以查表,计算速度太慢。

楼主:
不用产生正弦波了,就产生三角波

A点的波形应该是一个阶梯的波,怎么再处理一下呢

速度要求不高,用AVR可以实现

网友E:
在运放的3脚输入之前接一个RC低通滤波器

楼主:
是这样吧。

RC怎么取值呢,如果三角波的周期是100mS。DA每2mS输出一次模拟量。应该怎么取值呢

网友F:
da加运放或者pwm再滤波

取正弦的一些点输出就行了,

网友G:
re

直接用个带DAC的单片机就搞定了,任意波形都可以,查找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