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用一根导线轻轻碰下P3.2口就会出现电压下降

楼主(2008-02-27):
请问为什么用一根导线轻轻碰下P3.2口就会出现电压下降

另一端是悬空的

楼主:
电压从4.8到4.2变化

电压从4.8到4.2变化

网友A:
导线有多长?

楼主:
导线就几十厘米

导线就几十厘米

用剪刀碰也会,只要金属物体都这样

网友A:
那是感应所致,若怕不可靠就加一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