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复位引脚知识

楼主(2008-02-27):
    STC单片机内部集成复位电路。外部复位和内部复位是"或"逻辑关系,复位引脚内部有45K~100K下拉电阻。如果不使用外部复位,复位引脚通过一个1K的电阻接地,也可以直接接地。
    内部集成复位电路利用单片机振荡周期计时(32768个周期),如果单片机使用的时钟过快(超过20MHz),那么使用内部复位电路时复位时间可能不够。所以不要在时钟大于20MHz时使用内部复位。

网友A:
很好,谢谢!

以前一直不明白STC内部复位电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