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LCD做显示,应怎么入手?

楼主(2008-02-27):
   以前都是用数码管用显示,现在改用LCD,并且是用51编程,我应该怎么入手?LCD和数码管显示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看厂家提供的datasheet

向厂家索要例程,从网上找其他人用过的驱动程序等等。。。

网友B:
:)

  :)  该如何下手就如何下手

  LCD模块通常都有自己的显示数据缓冲区,数码管不会有  这就是两者的应用上的很大区别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C:
最好的办法

最好的办法,找一个有源程序的proteus的实例。

硬件比较简单,主要是软件,要是自己从头看DATASHEET,还是很烦人的.

网友D:
如果想弄好

就好好看datasheet,主要是时序图,然后看例程,接下来自己试

网友E:
5楼machunshui的提议我赞同

先排除硬件故障的前提下学软件,软件无误地情况下学硬件,两者混在一起,初学者容易受挫。

网友F:
直接要个demo来用就行了.等熟了再修改.

网友G:
看用什么样的硬件

网友H:
一般都有很多范例的.不知道你用什么型号的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