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波形发生器的设计

楼主(2008-02-2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想用51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设计一个波形发生器,具体的要求如下,但是频率太高无法直接用51单片机来实现,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如果我想用51单片机作为主控制,那么还需要哪一种外设比较好呢?希望能得到各位高手的指点,谢谢!

1.可输出方波、三角波及正弦波;
2.输出方波占空比可调;
3.三种波的频率可调范围50-100kHz(调整的频率可以直接利用设计的频率计可以显示出来);
4.正弦波失真度的调节.

网友A:
D/A,如果芯片内部没有的话是必须的

要显示频率用数码管或者液晶屏等等

正弦波的失真度可调?用这种芯片输出正弦波很多是用查表的方法,所以关于失真度,只能做到一个固定值哦!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那请问一下输出可调频率为50-100kHz的方波、三角波及正弦波,应该用什么芯片比较好呢?

网友A:
眼花了,以为是50到100Hz呢!

频率50K到100K的话方波能办到,其他波有难度!!!

网友B:
DDS吧,也不是很贵

楼主:
请问用什么DDS芯片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