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红外接收头的out引脚,输出的低电平却有3v左右?

楼主(2008-02-27):
(无正文)

楼主:
电源引脚我是直接接到5v的,GND引脚接地,out连到51单片机的I

网友A:
应该不会的啊

是不是接收头水货的啊

网友B:
你是用万用表测的平均电压还是用示波器看的波形?

网友C:
可能是OC门输出吧,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D:
一般接收头数据输出脚都有内部上拉,并且在没有信号时输

网友E(2010-08-26):
用示波器先看看输出的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