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Wire/HDQ16等单总线终被菜农倒塌,发帖自贺~~~

楼主(2008-02-28):
1-Wire/HDQ16等单总线终于脱离了IO软件模拟,能被任何的MCU/ARM/DSP的
通用异步串口硬件控制收发,在串口中断模式或DMA模式下实现"零耗时"~~~

故发帖自贺~~~

哈哈~~~网上的ds18b20/ds1990/bq2060/bq...等软件模拟的例程都被倒塌~~~

累了,脑浆要休眠~~~改日写篇"作文"~~~

哈哈~~~农忙第一天就有收获~~~今年好收成~~~

HotPower@126.com 2008.2.28 1.08 于雁塔菜地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57&page=1&t=2868810

网友A:
坐沙发,等待下文。

网友B:
几个月了,看到了“下文”

但愿不出三二十天看到**甚至看到代码。

楼主:
哈哈~~~让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模拟IO)中解放出来~~~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5楼: 几个月了,看到了“下文”

但愿不出三二十天看到**甚至看到代码。

倒塌了~~~菜地的蔬菜品种太多,时间不够用呀~~~

有时真想右脑用左手,左脑用右脚一起忙活呀~~~

网友C:
好哇,等待下文

网友D:
哈哈,期待中

用UART与单总线器件通讯,俺舍不得,用IO模拟最划算,UART一般都用于下载,通信,监控,仿真。

网友E:
恭喜恭喜

楼主:
先开个批斗会~~~谁来先找出错误~~~

网友F:
期待大叔最终结果共享

dddddddd

楼主:
可以打开呀~~~谁给找找错误~~~

网友G:
大叔在线,帮忙定

楼主:
通用接口电路

楼主:
回复古道热肠同志:若是采用ARM等就不愁UART不够用了~~~

现在还蹲守MCU阵地是时代的倒退~~~实现硬件单总线控制器肯定爽歪歪~~~

楼主:
先转载一个例程,以后可以比较论证

温度传感器18B20驱动程序(C语言)

/************************************************************
*18B20驱动程序,DQ为数据口,接于P2.1
*11.0592M晶振,上拉4.7k电阻
*Author:fyb
*2005-3-25 11:23,OK!
*************************************************************/
#i nclude
#i 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 = P1^7;
bit flag;
uint Temperature;
uchar temp_buff[9]; //存储读取的字节,read scratchpad为9字节,read rom ID为8字节
uchar id_buff[8];
uchar *p;
uchar crc_data;
uchar code CrcTable [256]={
0, 94, 188, 226, 97, 63, 221, 131, 194, 156, 126, 32, 163, 253, 31, 65,
157, 195, 33, 127, 252, 162, 64, 30, 95, 1, 227, 189, 62, 96, 130, 220,
35, 125, 159, 193, 66, 28, 254, 160, 225, 191, 93, 3, 128, 222, 60, 98,
190, 224, 2, 92, 223, 129, 99, 61, 124, 34, 192, 158, 29, 67, 161, 255,
70, 24, 250, 164, 39, 121, 155, 197, 132, 218, 56, 102, 229, 187, 89, 7,
219, 133, 103, 57, 186, 228, 6, 88, 25, 71, 165, 251, 120, 38, 196, 154,
101, 59, 217, 135, 4, 90, 184, 230, 167, 249, 27, 69, 198, 152, 122, 36,
248, 166, 68, 26, 153, 199, 37, 123, 58, 100, 134, 216, 91, 5, 231, 185,
140, 210, 48, 110, 237, 179, 81, 15, 78, 16, 242, 172, 47, 113, 147, 205,
17, 79, 173, 243, 112, 46, 204, 146, 211, 141, 111, 49, 178, 236, 14, 80,
175, 241, 19, 77, 206, 144, 114, 44, 109, 51, 209, 143, 12, 82, 176, 238,
50, 108, 142, 208, 83, 13, 239, 177, 240, 174, 76, 18, 145, 207, 45, 115,
202, 148, 118, 40, 171, 245, 23, 73, 8, 86, 180, 234, 105, 55, 213, 139,
87, 9, 235, 181, 54, 104, 138, 212, 149, 203, 41, 119, 244, 170, 72, 22,
233, 183, 85, 11, 136, 214, 52, 106, 43, 117, 151, 201, 74, 20, 246, 168,
116, 42, 200, 150, 21, 75, 169, 247, 182, 232, 10, 84, 215, 137, 107, 53};
//
/************************************************************
*Function:延时处理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TempDelay (uchar us)
{
   while(us--);
}
/************************************************************
*Function:18B20初始化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Init18b20 (void)
{
dq=1;
_nop_();
dq=0;
TempDelay(86);   //delay 530 uS//80
_nop_();
dq=1;
TempDelay(14);   //delay 100 uS//14
_nop_();
_nop_();
_nop_();

if(dq==0)
   flag = 1;   //detect 1820 success!
else
   flag = 0;    //detect 1820 fail!
TempDelay(20);       //20
_nop_();
_nop_();
dq = 1;
}
/************************************************************
*Function: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WriteByte (uchar wr) //单字节写入
{
uchar i;
for (i=0;i<8;i++)
{
   dq = 0;
   _nop_();
   dq=wr&0x01;
   TempDelay(5);   //delay 45 uS //5
   _nop_();
   _nop_();
   dq=1;
   wr >>= 1;
}
}
/************************************************************
*Function:读18B20的一个字节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uchar ReadByte (void)     //读取单字节
{
uchar i,u=0;
for(i=0;i<8;i++)
{
   dq = 0;
   u >>= 1;
   dq = 1;
   if(dq==1)
   u |= 0x80;
   TempDelay (4);
   _nop_();
}
return(u);
}
/************************************************************
*Function:读18B20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read_bytes (uchar j)
{
uchar i;
for(i=0;i {
    *p = ReadByte();
    p++;
}
}
/************************************************************
*Function:CRC校验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uchar CRC (uchar j)
{
   uchar i,crc_data=0;
for(i=0;i    crc_data = CrcTable[crc_data^temp_buff]];
    return (crc_data);
}
/************************************************************
*Function:读取温度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GemTemp (void)
{
   read_bytes (9);
   if (CRC(9)==0) //校验正确
   {
     Temperature = temp_buff[1]*0x100 + temp_buff[0];
//     Temperature *= 0.625;
   Temperature /= 16;
   TempDelay(1);
    }
}
/************************************************************
*Function:内部配置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Config18b20 (void) //重新配置报警限定值和分辨率
{
     Init18b20();
     WriteByte(0xcc); //skip rom
     WriteByte(0x4e); //write scratchpad
     WriteByte(0x19); //上限
     WriteByte(0x1a); //下限
     WriteByte(0x7f);     //set 11 bit (0.125)
     Init18b20();
     WriteByte(0xcc); //skip rom
     WriteByte(0x48); //保存设定值
     Init18b20();
     WriteByte(0xcc); //skip rom
     WriteByte(0xb8); //回调设定值
}
/************************************************************
*Function:读18B20ID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ReadID (void)//读取器件 id
{
Init18b20();
WriteByte(0x33); //read rom
read_bytes(8);
}
/************************************************************
*Function:18B20ID全处理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TemperatuerResult(void)
{
p = id_buff;
ReadID();
Config18b20();
Init18b20 ();
WriteByte(0xcc);   //skip rom
WriteByte(0x44);   //Temperature convert
Init18b20 ();
WriteByte(0xcc);   //skip rom
WriteByte(0xbe);   //read Temperature
p = temp_buff;
GemTemp();
}

相关链接:http://blog.edu.cn/user4/gzlce/archives/2008/2056035.shtml

楼主:
再来一个转载(为一主多从做准备)

四个DS1820温度读取C源程序
// 以下是四个DS1820温度读取程序
//使用时先调用"rom()"子程序读出每个器件的序列号
//再将各个序列号填入SN数组中才能读出各个温度

#i 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TMDAT = P0^1; //根据实实际情况设定
uchar TMP[4];  //读取后的4个温度值,将其除以2即可得出实际温度;
uchar SN[4][8];  //4个器件的序列号,先读出单个序列号后填上才可以读取温度
uchar f[4];  //结果是否为负温,“0”为正温,“1”为负温。

////////////////////////////////////////延时部分//////////////////////////
void dmsec (unsigned int count)       //
{         //
 unsigned int i;              //
 while (count)       //
 {        //
  i = 115;      //
  while (i>0) i--;     //
  count--;      //
    }         //
}         //
//////////////////////////////////////////////////////////////////////////

/////////////////////////////////////// 发送复位//////////////////////////
void tmreset (void)       //
{                          //
 unsigned int i;       //
 TMDAT = 0;       //
 i = 103;       //
 while (i>0) i--;          // 延时 900 uS(11.0592Mhz时) //
 TMDAT = 1;       //
 i = 4;        //
 while (i>0) i--;      //
}         //
//////////////////////////////////////////////////////////////////////////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的子程序。最好不要用,因为当器件不存在时将会进入死循环

////////////////////////////////////// 等待存在脉冲///////////////////////
void tmpre (void)   //判断器件是否存在  //
{                            //
 unsigned int i;       //
 while (TMDAT);       //
 while (~TMDAT);       //
 i = 4; while (i>0) i--;      //
}         //
//////////////////////////////////////////////////////////////////////////

///////////////////////////////////// 读一位//////////////////////////////
bit tmrbit (void)       //
{                          //
 unsigned int i;       //
 bit dat;       //
 TMDAT = 0; i++;       //
 TMDAT = 1; i++; i++;  //微量延时   //
 dat = TMDAT;       //
 i = 8; while (i>0) i--;  // 延时    //
 return (dat);       //
}         //
//////////////////////////////////////////////////////////////////////////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tmrbyte (void)        //
{                 //
 unsigned char i,j,dat;      //
 dat = 0;       //
 for (i=1;i<=8;i++)      //
 {        //
  j = tmrbit ();      //
  dat = (j << 7) | (dat >> 1);    //
 }        //
 return (dat);       //
}         //
//////////////////////////////////////////////////////////////////////////

/////////////////////////////////////// 写一个字节////////////////////////
void tmwbyte (unsigned char dat)     //
{                       //
 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
 bit testb;       //
 for (j=1;j<=8;j++)      //
 {        //
  testb = dat & 0x01;     //
  dat = dat >> 1;      //
  if (testb)      //
  {       //
   TMDAT = 0;                           // 写0  //
   i++; i++;                              //
   TMDAT = 1;     //
   i = 8; while (i>0) i--;                //
  }       //
  else       //
  {       //
   TMDAT = 0;                           // 写0  //
   i = 8; while (i>0) i--;                //
   TMDAT = 1;     //
   i++; i++;                              //
  }       //
 }        //
}         //
//////////////////////////////////////////////////////////////////////////

/////////////////////////////////发送ds1820 开始转换//////////////////////
void tmstart (void)       //
{                          //
 tmreset ();  //复位     //
 //tmpre ();  //等待存在脉冲    //
 dmsec (1);  //延时     //
 tmwbyte (0xcc);  //跳过序列号命令,对所有器件有效  //
 tmwbyte (0x44);  //发转换命令 44H,   //
}         //
//////////////////////////////////////////////////////////////////////////

//////////////////////////////////读取温度////////////////////////////////
void tmrtemp ()        //
{                          //
 uchar i,j;       //
 uchar a,b;       //
 for(j=0;j<4;j++)      //
 {        //
  tmreset();  //复位    //
  dmsec(1);  //延时    //
  tmwbyte(0x55);  //发送ROM匹配命令  //
  for(i=0;i<8;i++)     //
  {       //
   tmwbyte(SN[j]); //发送64位序列号 //
  }       //
  tmwbyte (0xbe);  //发送读取命令    //
  a = tmrbyte ();  //连续读取两位温度  //
  b = tmrbyte ();       //
  f[j]=b;   //若b为1则为负温  //
  if(f[j])      //
  {       //
   TMP[j]=~a+1; //如果为负温则去除其补码 //
  }       //
  else       //
  {       //
   TMP[j]=a;     //
  }       //
 }        //
}         //
//////////////////////////////////////////////////////////////////////////

//以下是读取器件序列号的子程序,需要读取序列时可在程序中调用;
//调用时确保总线中只有一只器件,若有多个器件时则读取出来的号码无效;
//将读取出来的序列号填到前面的数组中即可使用;
//平时可以将此子程序删除以节约空间。

//////////////////////////读取器件序列号子程序////////////////////////////
void rom()         //
{         //
 //以下是定义8个序列号变量     //
 uchar sn1;       //
 uchar sn2;       //
 uchar sn3;       //
 uchar sn4;       //
 uchar sn5;       //
 uchar sn6;       //
 uchar sn7;       //
 uchar sn8;       //
         //
 tmreset ();  //复位     //
 dmsec (1);  //延时     //
 tmwbyte(0x33);  //发送读序列号子程序   //
 sn1=tmrbyte();  //读取第一个序列号,应为16H;  //
 sn2=tmrbyte();  //读取第二个序列号,应为10H;  //
 sn3=tmrbyte();       //
 sn4=tmrbyte();       //
 sn5=tmrbyte();       //
 sn6=tmrbyte();       //
 sn7=tmrbyte();       //
 sn8=tmrbyte();       //
}         //
//////////////////////////////////////////////////////////////////////////

//////////////////////////////////////////////////////////////////////////
main()         //
{         //
 do{      //
  rom(); //调用读序列号子程序   //
  //tmstart();      //
  dmsec(100); //如果是不断地读取的话可以不延时 //
  //tmrtemp(); //读取温度,执行完毕温度将存于TMP[]数组中//
 }while(1);       //
}         //
//////////////////////////////////////////////////////////////////////////

抱歉~~~去除后面的广告部分
相关链接:http://blog.edu.cn/user4/gzlce/archives/2007/1974624.shtml

楼主:
俺干什么都是"读写一体化"---HDQ16单总线测试代码

LPC_INT16U  HDQReadWriteData (LPC_INT8U command)
{
LPC_INT8U valuel;
LPC_INT8U valueh;
LPC_INT16U value;
  HDQStart();//190us
  HDQReadWriteByte(command);
  valuel = HDQReadWriteByte(0xff);
  valueh = HDQReadWriteByte(0xff);
  value = (valueh << 8) | valuel;
  return value;
}

网友H:
呵呵,用硬件UART?好像没法得到HDQ需要的波形啊

象这种波形好事软件模拟来得方便

单线通讯其实还是很容易实现的,
如果是自己做的设备间通信,UART有多的话我也宁愿直接用硬件UART,信号与TXD送出,这样更节约资源
而很多时候UART根本不够用,当然只能软件模拟了,这是甚至只需要一个IO,又节约那么一点点:-)

至于电路,TI 的文档也不能算错,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象你上面的电路如果吧1N4148换成肖特基管,会更好一点,不过一般无所谓啦,CMOS电平的话反正在正常范围内

而且,如果是机外通讯的话,不建议信号线未经保护、隔离的直接接入MCU,否则在工地、现场很容易因信号线感应过强干扰信号或过强的共模、差模电压而损坏MCU
此时有另外的简单可靠电路,但不准备公布:-)

呵呵

网友H:
比如用硬件UART,很难实现HDQ的这种波形:

象这种波形还是软件模拟来得方便

楼主:
哈哈~~~HDQ16有标准的接口电路~~~俺以通过实战交付用户~~~

文档中有个关键的错误~~~肯定是不行的~~~

以下是串口查询等待的例程,如果是用中断+FIFO或DMA,会是什么样呢???

LPC_INT8U HDQReadWriteByte (LPC_INT8U data)
{
LPC_INT8U i, ch;
LPC_INT8U value = 0;
  for (i = 0; i < 8; i ++)
  {
    if (data & 1)
    {
      UART_PutCharByPolling(UART1, 0xfe);//1
    }
    else
    {
      UART_PutCharByPolling(UART1, 0xc0);//0
    }
    ch = UART_GetCharByPolling(UART1);
    data >>= 1;
    value >>= 1;
    if (ch > 0xf8)
    {
      value |= 0x80;
    }
  }
  return value;
}

//....
data = HDQReadWriteData(0x1c);//读系列号

楼主:
HDQReadWriteWord()一样简单

LPC_INT8U HDQReadWriteWord (LPC_INT16U data)
{
LPC_INT8U i, ch;
LPC_INT16U value;
  for (i = 0; i < 16; i ++)
  {
    if (data & 1)
    {
      UART_PutCharByPolling(UART1, 0xfe);//1
    }
    else
    {
      UART_PutCharByPolling(UART1, 0xc0);//0
    }
    ch = UART_GetCharByPolling(UART1);
    data >>= 1;
    value >>= 1;
    if (ch > 0xf8)
    {
      value |= 0x8000;
    }
  }
  return value;
}

读写一体化俺是最喜欢的~~~

LPC_INT16U  HDQReadWriteData (LPC_INT8U command)
{
//LPC_INT8U valuel, valueh;
LPC_INT16U value;
  HDQStart();//190us
  HDQReadWriteByte(command);//发送8位命令
//  valuel = HDQReadWriteByte(0xff);//接收8位数据
//  valueh = HDQReadWriteByte(0xff);//接收8位数据
//  value = (valueh << 8) | valuel;
  valuel = HDQReadWriteWord(0xffff);//接收16位数据
  return value;//返回16位数据
}

void main (void)
{
LPC_INT16U data = 0;
  while(1)
  {
    data = HDQReadWriteData(0x1c);//读系列号
  }
}

楼主:
哈哈~~~xwj猜猜HDQStart();是如何实现的~~~这个是倒塌思考题~~~

网友H:
看不错你用硬件UART的好处和意义,解释解释看啊

楼主:
哈哈~~~理解多任务多1-Wire器件查询的人做梦都在想这个~~~

楼主:
哈哈~~~累了~~~请像菜农一样爱动脑浆的人来解这个"弱智题"吧

俺在写对应的作文~~~

希望俺有动脑浆的知音~~~

网友D:
哈哈,大家都来看Hotpower能否倒塌成功

关注中!

网友E:
真是聪明

佩服佩服!!!

楼主:
哈哈~~~SPI倒塌单总线理论上也成功~~~

楼主:
作文上交,下次再来个SPI倒塌单总线硬件控制器的研究和实

楼主:
HDQStart()的正解---倒塌成功的功臣~~~

void HDQStart (void)
{
LPC_INT8U ch;
  Uart1Config.BaudRate = BD38400;//改写波特率用于发送复位信号
  UART_Init(UART1);//串口初始化
  UART_PutCharByPolling(UART1, 0);//发送低电平311.4uS,  高电平69.2uS
  ch = UART_GetCharByPolling(UART1);//清空并监测应答或干扰信号等
  Uart1Config.BaudRate = BD57600;//改写波特率用于发送接收数据
  UART_Init(UART1);//串口初始化
}

这里应用了波特率切换来达到宽窄脉冲的实现。

楼主:
开始倒塌18b20~~~

1.无18b20接入时

2.有18b20接入时

哈哈~~~晚上继续~~~

网友I:
刚看到美信的DS28EA00

这个也是单总线的
这个比18b20好不?

楼主:
哈哈~~~这个实验的1820是俺93年在北京买的,一直没用~~~

哈哈~~~刚开始做总线复位和应答。。。

楼主:
虽然久不研究,但功底还在~~~

网友J:
这都是些什么晕菜的错误???一看就知道不能用的。

{
   uchar i,crc_data=0;
for(i=0;i    crc_data = CrcTable[crc_data^temp_buff]];
    return (crc_data);
}

楼主:
哈哈~~~网上骗子多~~~俺从不相信任何现成的程序~~~永远自己

网友I:
=,=

那初学者就很郁闷了。。。

很容易被忽悠

网友D:
俺对网上的东西是采取“拿来主义”

拿来的东西,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看懂器件的PDF,再结合程序看,最后试硬件,最近倒塌VS1003B,听到正旋测试音时好激动,最后给51单片机的低速本性能气昏了,放歌就象收录音用电池没电时的感觉。一顿一顿的。

网友K:
参考。一般要重写。

楼主:
倒塌了~~~本想等xwj的结果~~~看来不行了~~~只说不干终成恶果~~

网友J:
那种程序只要大略瞄一眼就能看到“不能用”>_<|||

楼主:
这种网上的程序主要是参考思路和过程,一定要加入自己的风

网友L:
大叔的18B20没有加搜索啊

要是不加搜索的话更换新的时候还是比较麻烦的啊

楼主:
这里只探讨时序的实现方法,应用肯定要加搜索的,特别是一主

我对1-Wire“按位裁决”技术的感觉和评语为:
    “美国佬,你连这样笨的办法都能想出来???”

网友M:
祝贺一下,

**等会再慢慢看

网友N:
you有意思。

网友O:
HOT 大叔 你的精力真好

很好 很强大

网友P:
哈哈~~apm23要细心领悟...实际什么都不难,难得糊涂~~~

网友Q:
疑问

void WriteByte (uchar wr) //单字节写入
{
uchar i;
for (i=0;i<8;i++)
{
   dq = 0;
   _nop_();
   dq=wr&0x01;
   TempDelay(5);   //delay 45 uS //5
   _nop_();
   _nop_();
   dq=1;
   wr >>= 1;
}
}

LZ请问这一段是怎么实现的啊 ?
解释下吧

网友R:
通常参考一些大厂出的例子程序还是不错的

楼主:
UART转HDQ16硬件控制器批量测试感觉不错~~~

1.写2060的EEPROM

2.读写2060单总线

网友S:
顶 hotpower

我顶,我顶, 我顶顶顶

楼主:
哈哈~~~正在地里农忙~~~

现在轻松多了~~~

网友T:
菜农无私风险,非常感谢

楼主:
倒塌了~~~什么是"无私风险"???晕~~~

楼主(2011-12-02):
顶起来,最近搞单总线的比较多。
园地助学套件上就集成了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