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耐高压高速光耦型号

楼主(2008-02-28):
现需要输出端耐高压Vce>=300V,开关时间在纳秒级的,最好少于500nS的光耦型号。

网友A:
输出端耐高压是什么意思?

高速可以用6N137。可以到10Mbit/S也就是100nS
但是输出端耐高压是什么意思呢?
在输出端串一个耐高压的二极管可不可以?

楼主:
耐高压就是指三极管端CE之间可以耐压300V或者以上

高压的光耦有H11D1,但是它的开关时间大于5微秒。达不到纳秒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