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80system i-68system 系统什么意思?

楼主(2008-02-28):
(无正文)

网友A:
2种比较典型的主机接口

i-68syste ----> 数据/地址/CLK/读写
读写---控制是读还是写, CLK --- 控制锁存/输出.

i-80system ---> 数据/地址/读/写

楼主:
楼上大哥:这只是接口方式和芯片没关系吧?

网友B:
应该有关系吧,我也一直没搞懂这个问题。

i-80
i-68 在lcd资料上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