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wangluode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2-28):
485网络信息混乱是什末造成的呢

我有一段调试成功的代码,在24v供电的状态下,工作正常,可是现在改成6v供电就出现通信的问题,数据混乱,485网络通过6n139隔离了,电阻也改变了
和6v相对应,可是通信老出问题,各位分析一下,是不是供电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估计是线路损耗问题.

可以测绘以下终端的电源是否为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