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限定的条件下实现复位保持的功能

楼主(2008-02-28):
今天和被客户问到一个问题,我解答不好,贴出来让大家看看,请大家支招。
一个电锯(有可能用MCU,也可能没有用),市电供电,它的ON/OFF完全是由一个电源开关控制的。这样就存在一个安全问题,假设某天晚上,使用者正在使用电锯,这时突然停电。使用者没有及时把开关扳到OFF位置,这时又突然来电,电锯开始工作,这样就有可能发生危险。
现在的设计是要在不增加按钮的情况下,增加一个保护功能:不管开关是ON还是OFF,上电的时候电锯都不能动,必须让开关有一个从OFF到ON的动作才能开动电锯(可不可以把这个理解为复位保持)。还有一个限定条件,增加的硬件成本不能超过10元。

楼主:
我的想法

增加一个继电器,一个PIC10F200单片机。
继电器闭合后机器才工作,继电器的开合由单片机的一个IO控制,而单片机的另两个IO去检测开关的开合情况。

这个方案估计要增加PIC10F200(3元)+继电器(3元)+其它电路(1元),总工加了7元左右。不知道有没有更合适的。

楼主:
还有一个想法,但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开关

只要换一个开关。
这个开关没电的时候会弹开。
这样,不管记不记得按,只要断电就永远是OFF。

只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开关。

网友A:
这样的开关从有电动机那年就有了

市场上大把,不必什么单片机,是由交流接触器自锁构成的,两个按钮,一常开一常闭。所有机床都是用这种东西。
不过10元大概拿不下来。

楼主:
哦,那这样的话估计还是选低价的解决方案

网友B:
这是个简单的息锁逻辑

用个继电器就搞定了,因为供电较大,用继电器是合适的

网友C:
有现成的开关

网友D:
建议用继电器自锁实现。

楼主:
谢谢大家出谋划策

客户最后选用了PIC10F200单片机加上三极管的方案。

网友E:
不就是自保自毁电路的设计思想嘛~~~

网友A:
PIC10F200单片机加上三极管的方案

其可靠性远远不如现成的电磁开关。

网友F:
嘿嘿

假定用的是220VAC,按钮按下,继电器线圈得电,常开触点A闭合,电机得电工作,常开触点B也闭合,然后松开按钮,继电器线圈通过触点B仍然得电,常开触点A、B保持闭合,此即继电器自锁。若掉电,B断开,然后若再来电,没人,自然按钮不会按下,B保持断开,继电器线圈无电,回路保持断,电机不工作。

楼主:
看了LS的图,茅塞顿开啊

网友G:
用普通单片机按键唤醒开机多好啊,什么成本不用加

网友H:
LS,这种场合还是机械逻辑可靠,用单片机纯粹是找死.

网友A:
13楼的图还少一个“关”按键

单片机工作电压才5V,输入阻抗高,所以抗干扰性比较差。
类似13楼电路,多强的干扰也不怕,除非干扰强到人都受不了。

网友C:
16楼

xwj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