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8E52串口初始化程序

楼主(2008-02-28):
用W78E52串口通信,连接的是485芯片,就是相关的寄存器的配置方法,有哪位大哥、大姐知道的话,给俺说说哈。多谢了!

网友A:
re

看书,
1、配置串口模式和波特率发生器;
2、RS485发送时,要先占用总线,发送完毕释放,具体参见RS485芯片的手册;
3、测试时,先让单片机循环发送数据,用示波器观察TXD和RS485芯片,看波形和波特率是否正常,再看其它设备/或PC能否收到;
4、然后由其它设备发送,验证单片机能否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