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现场用什么本本比较好?

楼主(2008-02-29):
  小弟马上就上公司工作了,听说要用笔记本跑现场,要考虑到笔记本串并口的问题,现在想买一个,不知道该买哪一种好,最好便宜点,我不需要那些大内存来玩游戏,就是写个程序,画个板子,别动不动就坏了,就这点要求。各位前辈能否推荐一款?

网友A:
新NB就别想右串并口了。不过听说可以去联想定做。

楼主:
那都用什么

 不会还在用T23吧?

网友A:
找到个新的nb带串并口。可惜是曰货,呵呵。

富士通 LifeBook E8410(T7500/1G迅盘)>

网友B:
HP商用本,并串口都有,去问问。

网友C:
俺也在找

二手的电脑有不少,如IBM T30,HP的NC6000

网友D:
新出的BB都很少有串口的了,买个好的USB转串口就行了。

如果你用老BB,很多软件都跑不动了。

网友E:
随便找个新的NB带PCMCIA槽的,然后配个PCMCIA的双串口卡

随便找个新的NB带PCMCIA槽的,然后配个PCMCIA的双串口卡,四百多块钱搞定,扩展出的是真正的串口,比USB转出来的稳定。我们的采集系统都是这样配的。
PCMCIA的并口卡也有。USB的并口没有。USB转出来的是打印口。

楼主:
多谢

 多谢个位,尤其是freebenben前辈。我也说说网上看到的一些带串并口的
 T43,好像富士通有不少是带串并口的。买二手的总是心里不踏实。

网友F:
用卡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