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 请各位大虾看下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程序

楼主(2008-03-02):
//////////////////////////////////////////////////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RV_EN=P2^6;
sbit FUNC_KEY=P1^0;
sbit DQ=P3^7;
uchar tplsb,tpmsb;
uint  LEDBIT_B, LEDBIT_S, LEDBIT_G;
uchar dis_buf[6];
uchar code LED1[6]={0xBE,0xBD,0xBB,0xB7,0xAF,0x9F};///位选
//uchar code LED1[6]={0x9F,0xAF,0xB7,0xBB,0xBD,0xBE};///位选
uchar code LEDSEG[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C,0x07,0x7F,0x6F};//0,1,2,3,4,5,6,7,8,9

//****************调用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x)
{
 uint j;
 while (x--)
 {
  for(j=0;j<125;j++) /////////对于11.0592M时钟,延时约1MS
  {;}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void)
{uint i;
for(i=0;i<6;i++)
{P2=LED1;
P0=dis_buf;
delay(2);
}
}

///////////////产生复位脉冲初始化DS18B20//////////////
void TXRESET(void)
{
 uint i;
 DQ=0;
 i=100;
 while(i>0)    /////////////将DQ拉低约900US
 {
  i--;
 }
 DQ=1;      ////////产生上升沿脉冲
 i=4;
 while(i>0)
 {
  i--;
 }
}

//////////////////等待应答脉冲//////////////
void RXWAIT(void)
{
 uint i;
 while(DQ);
 while(!DQ);
 i=4;
 while(i>0)
 {
 i--;
 }
}

/////////////////////读取数据的一位,满足读时隙要求////////////
bit RDBIT(void)
{
 uint i;
 bit b;
 DQ=0;
 i++; ////////////保持至少1US
 DQ=1;
 i++;i++;  ///////////延15US。读时隙下降沿后15US,DS18B20输出数据才有效
 b=DQ;
 i=8;   ////////////读时隙不低于60US
 while (i>0)
 {
 i--;
 }
 return(b);
}

////////////////读取数据的一个字节/////////////////////
uchar RDBYTE(void)
{
 uchar i,j,b;
 b=0;
 for(i=1;i<=8;i++)
 {
  j=RDBIT();
  b=(j<<7)|(b>>1);
 }
  return(b);
}

/////////////写数据一个字节,满足写1和写0的时隙的要求/////////
void WRBYTE (uchar b)
{
 uint i;
 uchar j;
 bit btmp;
 for(j=1;j<=8;j++)
  {
  btmp=b&0x01;
  b=b>>1;     /////////////取下一位(由低位向高位)
  if(btmp)
   {
    DQ=0;   ///////////写1///////////
    i++;i++;  ////////延15US  拉高总线
    DQ=1;
    i=8;
    while (i>0)
     {
      i--;
     }
    }
    else  //////////写0/////////
    {
     DQ=0;
     i=8;
     while(i>0)///////////保持低电平在60US到120US之间
     {
      i--;
     }

     DQ=1;
     i++;
     i++;

   }
  }
}

///////////////启动温度转换/////////////
void convert (void)
{
 TXRESET(); ///////////产生复位脉冲,初始化DS18B20
 RXWAIT();   ////////////等待DS18B20给出应答脉冲
 delay(1);
 WRBYTE(0xCC);  //////skip rom命令
 WRBYTE(0x44);////////convert T命令
}

///////////读取温度值/////////////////
void RDTEMP(void)
{
 TXRESET();
 RXWAIT();
 delay(1);
 WRBYTE(0xcc);
 WRBYTE(0xbe);
 tplsb=RDBYTE();  ////////    温度值地位字节(其中低4位为2进制的“小数”部分)
 tpmsb=RDBYTE();  ////////    高位值高位字节(其中高5位为符号位)
}

//////////主程序////////////////////////读取的温度值最终存放在tplsb和tpmsb变量中,tplsb其中低位4位为2进制小数部位,tpmsb的高5位为符号位。通过数码管输出时,需要进行到10进制有符号实数(包括小数)的转换。

void main(void)
{

  uint a,b,c,d,e,f,g,h;
  DRV_EN=1;//关闭总的驱动74HC244
  P0=0x00;
  DRV_EN=0;//总的驱动74HC244
  TMOD=0x01; ///10MS中断
  TH0=0xD8;
  TL0=0xF0;
  TR0=1;
  ET0=1;
  EA=0;
while(1)
  {
   delay(1);
   convert();   //////启动温度转换,需要750MS
   delay(1000); //////延时1S
   RDTEMP();    //////读取温度
   //a=tplsb&0x10;
   //b=tplsb&0x20;
   //c=tplsb&0x40;
   //d=tplsb&0x80;
   //e=tpmsb&0x01;
   //f=tpmsb&0x02;
   //g=tpmsb&0x04;

   if(tplsb&0x10==0x10)  /////////数据转换
   {
   a=1;
   }
   else
   {
   a=0;
   }
    if(tplsb&0x20==0x20)
   {
   b=1;
   }
   else
   {
   b=0;
   }
   if(tplsb&0x40==0x40)
   {
   c=1;
   }
   else
   {
   c=0;
   }
   if(tplsb&0x80==0x80)
   {
   d=1;
   }
   else
   {
   d=0;
   }
   if(tpmsb&0x01==0x01)
   {
   e=1;
   }
   else
   {
   e=0;
   }
    if(tpmsb&0x02==0x02)
   {
   f=1;
   }
   else
   {
   f=0;
   }
    if(tpmsb&0x04==0x04)
   {
   g=1;
   }
   else
   {
   g=0;
   }

   h=(a*1)+(b*2)+(c*2*2)+(d*2*2*2)+(e*2*2*2*2)+(f*2*2*2*2*2)+(g*2*2*2*2*2*2);
   LEDBIT_B=(h/100)%10;
   LEDBIT_S=(h/10)%10;
   LEDBIT_G=h%10;
   dis_buf[0]=LEDSEG[LEDBIT_B];
   dis_buf[1]=LEDSEG[LEDBIT_S];
   dis_buf[2]=LEDSEG[LEDBIT_G];
   //display();
   //delay(2);
   //DRV_EN=1;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R0=0;
  TH0=0xD8;
  TL0=0xF0;
   TR0=1;
   DRV_EN=1;
   display();
   delay(5);
   DRV_EN=1;

}

硬件接口:
1, P0口数码管段码.
2, P2.0~P2.5数码管位码(当然在实际中只想用其中3位数码管显示).
3, P2.6数码管总驱动.
4, P3.7 DS18B20 的信号线 DQ. 温度传感器用了外电源VDD的
5, 晶震12M.

现象:
1, 用上面程序时,数码管没有显示.
2,a 将主程序中的EA=1;该为:EA=0(不用中断); b 且将delay(1000);去掉;
  c在主程序强制循环中 加入display(); 后 数码管显示112和127(只用了3位数码管112和127各显示一小会).
问题:
1,为什么用中断显示数码管的时候    数码管没有显示.?
2,为什么温度是112和127,我用手拿着DS18B20一会  数码管显示也没有改变,说明温度的读取就有问题.?

求:  各位大吓帮我瞧瞧.主要是上面2个问题(希望详细的说出那里有问题,不要光说个 时序 问题),拜谢各位了.

楼主:
再线等待各位 指教.

网友A:
你用的是51读的?

不用2148了?

楼主:
对我 是用 51读的

楼主:
hotpower 你搞什么东东

网友B:
对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读出ID并且CRC8正确程序就对了~~~

网友B:
哈哈~~~俺准备彻底倒塌单总线~~~

那个CRC/PEC很好用~~~

网友A:
你那是啥谜语啊???

是要宣传勾三股四弦五吗?

楼主:
等待各位大吓中 请读程序 明天中午 在来踩

楼主:
看来没有热心人了

第一个问题我解决了
但是第2个还没有解决
再等1天   然后删贴   伤心啊

网友B:
俺认为这是个调试技巧问题,第一步应该读出系列码然后再测

读出系列码并通过CRC8校验正确后才能证明你的单线时序是正确的!!!

否则一切都是白费~~~

网友B:
为何要删帖???难道只有索取吗???真是倒塌了!!!

网友C:
13楼说得很对

我以前也作过18B20,不过当时也碰到很多问题,也许可以搜一下以前的帖子;
我想首先必须保证时序的正确性,然后读出系列码并通过CRC8校验正确后才能证明单线时序是正确的!
只有时序正确了,然后才有可能启动温度转换,再才有可能读到温度数据。。。。。。。。

一点建议。
楼主加油,自己搞出来的,才真正是自己的!

楼主:
谢谢各位哈

看了各位的回帖,觉得hotpower 和xxrrpp2000 说的有道理.

能不能 把你们的QQ号给我哟.

说不定我以后也能搞搞彻底倒塌单总线~~~
^-^

我想加你们!

网友D:
实际很简单,首先收到应答信号再收系列码再CRC8

网友E:
楼主不厚道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就应该贴出来 不能只是索取

上bbs求助的话如果问题解决了就应该贴出方法,让需要的人一起了解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2楼: 看来没有热心人了

第一个问题我解决了
但是第2个还没有解决
再等1天   然后删贴   伤心啊

楼主:
HOT 大哥

我都说了 我是刚刚学这个.你是 强人.   你怎么和我比.
不过谢谢你   你讲的非常实在

楼主:
回stycx

希望下周1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帖出来

网友B:
懒人有懒人的办法就是用不用动脑浆的方法来实现最佳的结

因为在知道这样,也知道多任务时关中断的害处,所以就要搞一些"歪门邪道"

来减轻脑浆里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