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接收数据

楼主(2008-03-03):
我用单片机往串口发送的数据是:
fsbuf[0]=0x01;
fsbuf[1]=0x02;
fsbuf[2]=0x03;
fsbuf[3]=0xaa;
但是,通过串口调试工具接收到的数据是:
01 02 03 2A;要麽就是01 02 03 6A;
第4位总是不对。
谁能解释一下原因啊?该怎么解决?
我用的芯片是W78E52,晶振是24M的,串口BAND是9600

楼主:
go on

我把单片机的波特率设成4800,就好了!怎么回事哈?

网友A:
通讯不可靠

建议将24M晶振换成22.1184MHz,减少由晶振带来的误码,其他不变,试试看!

网友B:
波特率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