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的布线问题,大家进来帮忙!

楼主(2008-03-03):
问大家一个问题关于protel99se的布线问题,

手动连接两个节点(比如这个节点是VCC)的时候,线是绿色的,只有把这条线

的网络(NET)也设置为VCC的时候,这条线才有效。可是问题来了,如果这条

线中间拐了2个弯,那我就要为这条线设置两次网络,很麻烦,有没有别的方法

可以不用设置导线的NET。。

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A:
你用的是line,不是wire……

按一下"P",崩出一个菜单来,选择“wire”;或者直接选工具条最左边的那个图标……

网友B:
用WIRE功能,同时要从网络上开始直线

网友C:
用直线也挺好嘛

楼主:
知道原因了,原来一直是在画直线,而没有画导线。

知道原因了,原来一直是在画直线,而没有画导线。

所以画出来的直线没有网络,,,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