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明白,关于keil

楼主(2008-03-03):
CALENDAR.obj                                                    CODE  BIT           DATA      XDATA

  ?CO?CALENDAR                                                   108
  ?PR?_FGSTPCALISLEAPYEAR?CALENDAR                                45
  ?PR?_VCALENDAR_GET_TERM?CALENDAR                               633                          a866    000e
  ?PR?_WSTPCALGETELAPSEDDAYS?CALENDAR                            258                          a873    0006
  ?PR?FGCALENDARSTATE?CALENDAR                                    67
  ?PR?_BSTPCALGETMAXDATE?CALENDAR                                 31
  ?PR?VCALENDARSTATEEXIT?CALENDAR                                 11
  ?PR?BCALENDARSTATEINIT?CALENDAR                                  6

“?CO?”、“?PR?”、“?PR?_”各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随便说说

“?CO?”代表CODE区的变量段(其实是常量)
“?PR?”代表程序段
“?PR?_”代表程序段,且程序是有参数传递的.
以上都是KEIL由C文件产生的...
具体的请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