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各位大侠关于写入EEPROM问题,谢谢

楼主(2008-03-04):
我是一个单片机初学者,最近接手老师的一个小小的项目。(具体内容不啰嗦了)

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请大侠帮忙。

我所用的芯片需要外接一个EEPROM提供程序支持这个芯片。芯片的供应商已经把可以生成任意参数的.hex的软件给了我(也就是我可以生成任意我需要的参数的.hex文件),因为我初学单片机,现在不知道怎么把.hex文件写入EEPROM。

请有同情心的爱心的前辈指教一下小弟,EEPROM是不是需要接单片机?还是直接有烧录器能提供写入方式?如果需要单片机需要给单片机编入什么样的程序。

也许这个问题对于您来说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问题,但是现在确确实实阻碍了我这个单片机的菜鸟。请您尽量说得细致一些,不胜感激!

网友A:
单片机和烧录器都可以

单片机需要你会写程序,对于你可能有困难
烧录器的话直接放上去烧写即可,傻瓜都会操作,就是需要去买或者借个烧录器:-)

PS:
1、早期的低档烧录器能支持的芯片较少,可能不支持烧写EEPROM,新的大多都支持的,买的时候问清楚

2、也可以字节制作简单的工具烧写,但是需要理由很好的领悟力和动手能力,自己去搜索SIprog

3、不要到处重复发帖!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

很感谢XWJ前辈,我们实验室好像有个叫烧录器的东西,好像是接单片机的。您说的这种烧录器是直接把“小小的”EEPROM放上就可以往上写程序么。
注:我使用的是24c02的EEPROM,可以用这种烧录器么

很感谢您

网友B:
一般可以

从器件表中可以选择到就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前辈

小弟现在能理解了。请问这种烧录器大概多少钱?我让我的导师花钱买一个

网友C:
应该可以

不然就出去借一个

楼主:
请问这种烧录器大概多少钱?

同题

网友B:
1000多,ZLG有的...

楼主:
谢谢8楼,我回来去转一转,让我老师买一个

同题

楼主:
如果有需要我会让我的老师联系9楼的,谢了

同题

网友D:
用PC并口2线即可写2402

网友C:
几百元也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