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89S52的问题

楼主(2008-03-04):
我做了个51的板子,自己又做了个下载线,但为什么下载程序总提示没有发现器件。
我用的是easy 51pro v2.0

楼主:
各位大虾请帮帮,救急。

试了好多方法,就是检测不到器件。
有那位大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请帮帮小弟。

网友A:
电源有问题,线不能太长,芯片要跟着并口插头。

楼主:
所有电源信号我都测过了

我用的是开关电源,用万用表测得电压5.2V。
现在我又买了一根下载线,是炜煌的,也用炜煌的下载软件。
一开始检测不到器件,我怀疑是单片机坏了,就换了个新的,结果就
能检测到器件了,可还没等我高兴过来,又检测不到器件了。难道
片子又坏了?
补充一点,我用的是44脚贴片封装的AT89S52,使用起来应该跟DIP封装一样的吧?
恳请各位大虾来说道说道。
谢谢!

网友B:
re

我用的74HC244芯片 并口
软件用双龙,做了3个全OK

网友C:
没一个退耦电容?没一个上拉电阻? 用了多长的线?

是否确认是HC的芯片?

网友D:
晕,你板子是手工搭的?

一开始检测不到器件,我怀疑是单片机坏了,就换了个新的,结果就
能检测到器件了,可还没等我高兴过来,又检测不到器件了。难道
片子又坏了?

楼主:
是HC 的

线有60厘米左右

网友E:
找找

还有更好的电路,这个电路没有上拉电阻
还有,5.2v不行,很可能片子坏了
据某人测试,5V刷写少于1000次,高于5v寿命大大降低,加个7805等。。。。

楼主:
晕死了

5.2V片子就抗不住了?
ATMEL不至于做的这么滥吧。

网友F:
把你的下载线的扳子下开问题 马上都解决了 我肯定

楼主:
下载线的板子是我自己做的

拆下来要检查什么呢?
请12楼的再跟一帖。

网友G:
加一二极管降压,然后加2个退耦电容吧

vcc+5 ----------|>|------------74hc373 vcc
                      |    |
                      |    |
                10u  ---  ---  0.1u
                     ---  ---
                      |    |
                      |    |
----------------------------------- GND

网友H:
并口下载线就是问题多

楼主:
现在发现能下程序

但是还是检测不到器件。
那位大虾帮分析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D:
你的东西肯定做的很不规范

网友F:
如果能下程序

是不是出现:没有检测到器件(00.01.56).好象是这之类的语言

只要后面不出现(ff.ff.ff)或者(00.00.00)那么你的下载线就没有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我也没有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