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仪表的零点有漂移怎么办?

楼主(2008-03-04):
称重仪表的零点有漂移怎么办?

称重仪表的零点有漂移如何才能去掉,或者把它减小。。因为这个漂移太大,

刚刚标定过的仪表,发现零点从0000  经过2个小时漂移到了0010,这个漂移太

大啦。。大家帮忙想个解决办法。

楼主:
我用放大器是OP07 AD用的是7135.。

我用放大器是OP07  AD用的是7135.。
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A:
OP07放大器温漂太大

OP07放大器温漂太大,建议用低温漂的,如MAXIM OP07A在OP07放大器中是非常好的.

网友B:
加零点跟踪功能

楼主:
ayb_ice。。能不能大概讲讲什么是 加零点跟踪功能

ayb_ice

能不能大概讲讲什么是 加零点跟踪功能。

谢谢了

网友C:
量具一般要加自校准功能

建议处理好温漂补偿

网友B:
当值很接近零点时,就重新把当前值当零点

网友D:
要做补偿

网友E:
re ayb_ice 当值很接近零点时,就重新把当前值当零点

当值很接近零点时,就重新把当前值当零点
如果我测的值就是很小的值呢?咱办??

网友F:
唉,不开窍

变化有2种:蠕变和跳变
知道怎么去区别吧?

网友E:
xwj 好,

蠕变 就是慢慢的变化,而跳变就是一个跳跃的变化对吗?
"当值很接近零点时,就重新把当前值当零点"这种方法就是把"蠕变"出来的值当成当前基准对吗?如果值是"跳变"的不是干扰就是有用信号对吗?

谢谢xwj指教

网友G:
漂移是肯定存在的

精密的仪器都无法做到消除漂移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校准用的万用表等仪器每年要去校表的原因。

只能做得尽可能的小。比如20ppm/kh以下的漂移,这个指标应该已经很难做到了。

首先要知道漂移可能来自的地方

1、AD芯片本身的漂移

2、基准源的漂移

3、运放的漂移

4、信号源的漂移

5、环境的改变

6、电源的影响

7、其他的影响

尤其是你做很精密的仪器的时候,以上因素都可能导致你的零点发生变化

针对以上的几点分别有以下的对策
1、查AD芯片手册,如果该AD芯片不满足要求,寻找更好的AD芯片
2、基准源如果手册上的参数不满足,寻找更好的基准源,比如2ppm的
3、运放也要确定是否满足要求
4、确定信号源是否足够稳定,要比你的要求高一个数量级以上
5、丢入 高低温试验箱,给一个恒定的试验环境来测试
6、用更好的电源
7、找出并改进

最后再说一句,对于漂移,仅仅从软件上是无法做好的。

硬件是一切改进的基础。

网友B:
假如一个6000G的秤

分度是1G,漂移是缓慢的变化,一次不可能太大,所以可以把小于1G的当做零点,当你故意慢慢的放小重量的物体,重量都会被吃掉,也就是没有重量,这个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所以一般都可以选择开关零点功能。。。。

网友H:
LS做称的

网友I:
零位跟踪

一般衡器都要做零位跟踪.
跟踪范围<1/2d
时间>1s

网友E:
回ayb_ice

当产品发生"蠕变"时,整体是不是有可能还是线性的呀?

网友B:
这个是肯定的

秤肯定要有很大余量才行的。。。。
更何况一般还要有去皮功能。。。

网友E:
所以说可以通过软件可以较正某些零点飘移呀。

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