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发送的问题

楼主(2008-03-05):
我写了个短信发送程序,模块用的SIM300,使用PDU格式发送,程序在湖北使用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河南的卡在湖北可以接收却怎么也发不出去。但手机上是可以发送的,终端上老是出现错误+CMS ERROR :193--No SC subscription ;+CMS ERROR:515--Device busy or Invalid Character in string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HELP!!!

网友A:
短信息中心的号码不一样的啊

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B:
每个城市不同.

楼主:
短信中心号码没问题的

我先AT
再AT+CSCA?先查询短信中心号码再设置
AT+CSCA="XXXXXXXXXXX"

AT+CMGF=0
AT+CMGS=28
>0891683108301705F011000D91683139096489F90000000D30182C0683DD60B256B7F80404
然后就返回错误代码
+CMS ERROR :193
+CMS ERROR:515

网友A:
发送短消息后,收到出错信息+CMS ERROR 515

发送短消息后,收到出错信息+CMS ERROR 515
如果您的GSM MODEM在初始化期间或在指令执行过程当中GSM MODEM又接受新的指令,将会出现此错误。您必须等到初始化完成或指令执行完毕。

楼主:
CMS ERROR :533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又出现这个

网友C:
七楼好样的

楼主:
大家能帮忙看看这个长度的问题吗

短信中心是13800393500,要发送的手机号为15927057762,消息内容为HELLO
0891 68 3108303905F0 11 00 0D 91  51 29 07 75 67 F2  00 08 C2 0C 0048 0045 004C 004C 004F
我每次发送上面PDU串时
at+cmgs=23就会出现
+cms error:533 意思是说长度不对,应该是23啊,24也不对,25也不对,22也不对,不知道为什么,是PDU串本身的问题吗

网友A:
re

在11 00 0D 91的后面加一个 68

-----------------------------------------------------------
短信中心是13800393500,要发送的手机号为15927057762,消息内容为HELLO
0891 68 3108303905F0 11 00 0D 91  51 29 07 75 67 F2  00 08 C2 0C 0048 0045 004C 004C 004F
我每次发送上面PDU串时
at+cmgs=23就会出现
+cms error:533 意思是说长度不对,应该是23啊,24也不对,25也不对,22也不对,不知道为什么,是PDU串本身的问题吗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原来有的对方不需要加86的

网友(2014-02-28):
我也出现533错误 该怎么解决呢
是把那个86去掉?可是我去掉还是提示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