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看门狗的一段程序,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03-06):
/*
功能:看门狗初始化
入口:无
出口:无
*/
void WDT_Init(void)
{
  WDTC|=0x80;//------------------Enable wdt
  WDTC|=0x04;
  WDTC&=0xFD;
  WDTC|=0x01;//------------------Setup 300ms
    }
/*
功能:复位看门狗
入口,出口:无
*/
void RestWDT(void)
{
    WDTC|=0x40;//----------------Reset WDT
    }
/*
*/
void DelayXms(INT8U Size)
{
       DelayCnt=0;
       while(DelayCnt<Size){
           RestWDT();
           }
    }

上面是我的一段程序,我现在有个疑问就是:我的这个延时程序是不是不能在主循环程序和中断程序里面调用啊?我试了试,结果是:该循环的地方没循环,去掉之后就ok了,是什么原因啊?帮忙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A:
好好学学狗论~~~

网友B:
野狗会咬人的

网友C:
这种狗...不如不要,杀了吃肉

网友D:
不能乱吃,可能是疯狗。

网友C:
没事,煮熟了再吃啊...

网友E:
呵呵!大狭们是不是一般都用外狗啊!听说稳定些!

网友C:
不管什么狗,喂的不对的话还不如不要

网友F:
定义为可重载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