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T89S52高手!!!(急用)

楼主(2008-03-07):
P0口没有上拉电阻,如何用C51往U4写值,电路图如下:

网友A:
可以写啊

网友B:
可以

用地址接法直接写就没问题。
你不放心拉个上拉也可以啊

网友C:
P0口作输出,可以不用上拉。

网友D:
应该是P0口做地址总线时,可以不用加上拉电阻!

网友:
小电流直接用

网友E:
古版说得不对

P0只有做总线用时(包括地址与数据总线),输出是推挽方式。

做IO口用时,是OD输出的。

网友C:
哈哈,楼上说得对,是俺没说准确

P0口作输出时要分两种情况,作地址输出时是推挽,作IO输出时,上拉场效应管截止,无法拉高,书上说“一般情况下,都要外接拉高电阻”,千万别省这小东西。

网友F:
at89s52 datasheet
P0 口:P0口是一个8位漏极开路的双向I/O口。作为输出口,每位能驱动8个TTL逻辑电平。对P0端口写“1”时,引脚用作高阻抗输入。
当访问外部程序和数据存储器时,P0口也被作为低8位地址/数据复用。在这种模式下,P0具有内部上拉电阻。
在flash编程时,P0口也用来接收指令字节;在程序校验时,输出指令字节。程序校验
时,需要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G:
到底要不要接上拉?

初学者问题,不要见笑了。

网友H:
当然要接了

我不信你的P0口只做总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