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c语言的问题!

楼主(2008-03-07):
我用的语句if(reg[0]==reg[1]==reg[1]==reg[2]==reg[2]==reg[3])为什么不行?换成下面的这种之后就可以了啊?很晕!
if(reg[0]==reg[1]&®[1]==reg[2]&®[2]==reg[3])

网友A:
不说答案了,你自己根据优先级一步一步演算一下看看

网友B:
呵呵,LZ,你知道==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吗?

网友C:
估计楼主对什么是表达式,和什么是表达式的类型还不清楚

a==b 结果是0或非0。

如果是非0则要根据编译器而定到底是什么值,通常为1,也可以不是1。

网友D:
的确这种问题需要看看书了!

网友E:
学习

自己查查书吧
都是这样学习的
hehhe

网友F:
编译器不知道你到底是要赋值还是要等于?

所以会出错!

网友G:
最好不要那样写

其实这些东西书上都可以找到的
呵呵,所以吗,自己先查查书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H:
其实就是结合造成的

C语言有结合顺序,优先级最高的先运算,得出的结果再往下运算,一定要记住是先算的结果和后面的符号运算

网友I:
呵呵

不能这样啊,谢谢了,又懂一个问题

楼主:
多谢赐教!

多谢各位赐教!

网友J:
应聘的时候千万别写这样的代码

就算能实现功能也不能这么写

网友K: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呵呵!

网友L:
写程序还是多用括号,多把长句断成短句的好.

网友M:
一方面是C语言的语法没吃透,一方面是书写习惯不好

网友N:
头一次见到这么写的,服了